以太网转can通信卡"can/以太网"

楼主:
modbus rtu转can“信号转换”can转模块~以太网转can

功能概述

EtherCAN智能协议转换网关是集成1路CAN接口、1路以太网接口的高性能型CAN-bus总线通讯接口卡。采用EtherCAN网关,用户可以轻松完成CAN-bus网络和以太网网络的互连互通,进一步拓展CAN-bus网络的范围。

EtherCAN智能网关可以将以太网网络与CAN-bus网络桥接,用户可以将此智能协议转换网关集成到自己的设备中,从而使本不具备互相通信能力的两条不同类型的总线快速具备通信能力,从而可以节省开发时间,降低开发成本,快速抢占市场先机。

硬件特点

高速的32位工业级处理器;

内嵌硬件看门狗定时器;

使用外接电源供电 (DC+24V,200mA);

静电放电抗扰度等级:接触放电±2KV,空气放电±15KV;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等级:±1KV;

浪涌抗扰度等级:±1KV;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范围:-40℃~+85℃;

工作湿度范围:5%~95% RH吴凝露;

外形设计

尺寸:(长)113mm * (宽)100mm * (高)26mm;

标准DIN导轨安装方式,专为工业设计。

CAN属性

集成1路CAN-bus接口,使用端子接线方式;

CAN-bus信号包括:CAN_H、CAN_L、CAN_GND;

CAN-bus支持CAN2.0A和CAN2.0B帧格式,符合ISO/DIS11898规范;

CAN-bus通讯波特率在5Kbps~1Mbps之间任意可编程;

CAN-bus接口采用电气隔离,隔离模块绝缘电压:DC1000V;

最高接收数据流量:14000 fps;

以太网属性

RJ45,支持10/100M自适应;

支持静态或动态IP获取;

支持心跳和超时断开功能;

工作端口固定,目标IP和目标端口均可设定;

网络断开后自动恢复连接资源,可靠地建立TCP连接;

支持协议包括EtherNET、ARP、IP、ICMP、UDP、DHCP、DNS、TCP;

兼容SOCKET工作方式(TCP Server、TCP Client、UDP等),上位机通讯软件编写遵从标准的SOCKET规则。

配置说明

(1)恢复出厂设置

GCAN-205硬件出厂默认IP:192.168.0.10,如果用户已经修改过IP地址并且忘记,那么可以通过设备中的拨码开关,恢复出厂设置。

系统先不要上电,打开设备外壳,找到设备中如上图所示的拨码开关,将2号开关拨到ON位置,然后将系统上电,等待大约3秒钟,看到前面板上面的sys指示灯闪烁,这时,关闭电源,然后将2号开关拨回到OFF状态。此时设备设置已经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系统默认的ip:192.168.0.10,默认的CAN总线波特率是1M,默认modbus映射表都为0。

(2)基本参数配置

使用光盘中附带的EtherCAN Config软件,对模块进行基本参数配置。

软件上方有5个工具按钮:

“Connect”——连接设备;

“Upload”——将设备中的配置信息读出来;

“DownLoad”——将配置信息下载到设备的Flash 中;

“Open”——打开读取PC 中的配置信心文件;

“SaveAs”——将配置信息文件保存到电脑中。

(3)配置通讯基本信息

点击“Connect”输入连接设备的ip地址(默认为192.168.0.10)进行连接。连接后软件界面左面的栏中会显示连接设备的设置列表,这时可以点击“UpLoad”

将设备中的参数上载到电脑,其中“CAN baudrate”是设置CAN总线的波特率,需按表填写;“IP Address”是设置设备的IP地址;“Subnet Mask”是设置子网掩码;“GateWay”是设置通信网关。参数修改后,相应修改单元变成红色标记。

(4)设置Modbus/Tcp对应CAN数据接收映射表

EtherCan模块将接收到的Can帧数据,按照设置好的对应关系缓存在Modbus/Tcp的地址表中,等待Modbus指令读取。

出厂默认Receive和Transmit的映射表组数都是0,就是说没有数据映射关系,可以在界面右下栏目中,按Add进行添加映射数据,添加组数最大32组;其中Receive的Modbus地址从0x00-0xFF。

可以设置CAN帧ID、帧格式、帧类型、对应Modbus的地址、CAN帧数据长度。注意这个长度是1个字节单位,而Modbus地址是整型(2个字节),因此如果can 数据长度是8个字节,那么对应Modbus地址映射为4个字。

(5)CAN发送数据Moddbus/TCP映射设置

注意:CAN发送数据中Moddbus映射地址从0x00开始到0xFF,每个地址是一个整型数据(2个字节);可以设置数据触发模式和循环发送模式(Trace/Timer)。

数据触发模式:是当有Modbus主机用06指令写Modbus相应地址数据时,如果数据发生改变,那么触发相应的CAN帧数据发送;

设备安装

与以太网连接

EtherCAN智能网关具有即插即用的特点,因此用户可以使用标准5类以上网线直接与EtherCAN网关的LAN接口连接,即可建立通信。

CAN总线连接

EtherCAN网关接口卡集成1路CAN通道,由2个3Pin接线端子引出,可以用于连接1个CAN-bus网络或者CAN-bus接口的设备。接线端子的引脚定义如表2.1所示。

实际使用中,大多数情况仅需将CAN_H与总线CAN_H相连,CAN_L与总线CAN_L相连即可实现通信。

CAN波特率设置

“CAN baudrate”——设置CAN总线的波特率,需按表填写,对应表如下:

以太网地址设置

“IP Address”——设置设备的IP地址;

“Subnet Mask”——设置子网掩码;

“GateWay”——设置通信网关。

参数修改后,相应修改单元变成红色标记。

二次开发

如果用户需要在特定的上位机软件中集成对EtherCAN网关进行配置的功能,而不需要通过自带的配置软件来完成,我公司可向用户提供以太网端的配置协议,并提供对EtherCAN网关进行配置的函数库和详细的配置库函数说明,方便用户应用。配置函数库与二次开发程序包支持Win2000/XP/WIN7/WIN8/Linux等操作环境。

关于性能

EtherCAN智能网关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构建现场总线实验室、工业控制网络、智能小区监控等多总线环境中。同时该设备具有体积小巧、即插即用等特点,同时该网关模块使用DIN导轨的安装方式,使其特别适用于工业现场或机柜中与其他设备配套使用。

关于EtherCAN

EtherCAN智能网关上已集成CAN接口电气隔离保护模块,使其避免由于瞬间过流/过压而对设备造成损坏,增强系统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可靠性。

用户可以通过附带的“EtherCAN Config”软件对EtherCAN智能协议转换网关进行配置。目前配置软件仅支持Modbus/TCP-CAN协议之间转换的配置,对于以太网端或CAN端的其他标准或自定义协议,暂时不支持用户自己对其配置,如需要,我公司可为用户提供任意协议之间的配置服务。

典型应用

电力通讯网络

高速、大数据量通讯

工业控制设备

工业以太网与CAN总线数据相互转换

工业以太网设备与CAN网络设备互联

本文关键:以太网转can通信卡"can/以太网"

技术支持:沈阳广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