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集成多个PNP的芯片或者类似的多路开关芯片?

楼主:
如题,我想找一款芯片集成多个PNP的芯片或者类似的多路开关的芯片,新手上路,求明灯。

网友:
集成多个PNP管的没见过,集成多个NPN管的芯片很多。
为什么要用PNP管?

网友:
达林顿管?

网友:
我一般用集成达林顿管的芯片替代多个NPN,譬如ULN2003等,但这个种芯片虽然能有高电平输出却无法提供大的电流输出

网友A:
现在的集成电路芯片很多,主要看楼主实现什么功能,说不定就有现成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集成电路芯片很多,主要看楼主实现什么功能,说不定就有现成的IC

主要是想搭建一个单色点阵的驱动电路,但菜鸟上路,都不知道有什么芯片可用

网友:
UDN2581A    与ULN2803互补的,UDN起头还有别的,如UDN29XX

网友:
非常简单,汽车电路常有这个需要,可直接应用于12V或24V电瓶上的电子开关,用便宜点的msp430f2010或stm8l101之类的芯片都可以,如果关断3.6V以下的,只是需要一个pmos管,sot23封装的可驱动4A。3.6~24v电源的驱动,需要另外加一级npn管反向缓冲开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