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破坏”能量守恒的视频,求解释。。。

楼主:
一段“破坏”能量守恒的视频,求解释。。。

网友:
不解。。。

撤掉供电之后亮度有变暗,说明是有其他途径提供了一个稍微小点的电压

但是感觉那两个线圈无法直接提供那么大的能量,怀疑有无线耦合供电或者是“不可见”的细导线供电

改造之后,第一次上电的时候有打火,但是没看到短路的地方,难道配碰到了“不可见”的细导线

网友:
利用电感和电容充放电  但是时间不能很长。求科普

网友:
猜测桌面下有比较强的电磁波源。

网友:
猫腻在桌面下。

网友:
我了个去,刚才有一下吓到我了,竟然炸了,能量是守恒了,我觉得这个里面有猫腻,虽说不知道具体情况,感觉跟那个串联的三个开关分别控制三个串联的灯一样有常人看不到的线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那个类永动机发电的视频,看完觉得是比魔术差一点的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