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509A 采集进来的两帧数据不连续,该如何解决

楼主:
通过 McBsp + DMA 方式,连续采集进来的两帧数据之间有脉冲,导致不连续,该如何解决。软件上,是通过,将两帧数据放在同一个数组中,来观察其连续性的。代码为:
interrupt void dmaRcvIsr(void)
{
    DMA_FSETH(hDmaRcv,DMACSR,FRAME,0);//是通过访问DMACSR,清零FRAME位
   rcv_cnt++;//定义的全局变量,初始值为0
    if(rcv_cnt%2==1)
    {
     for(i=0;i    unit[ i ]=rcv[ i ];
    }
    else
    {
     for(i=0;i    unit[ i+N ]=rcv[ i ];
    }
    DMA_FSETH(hDmaRcv,DMACCR,ENDPROG,1);
}
具体图如下:

网友A:
如果要对DMA得到的两帧数据进行拼接的话,楼主的做法有很大漏洞

因为DMA读写数据不需CPU干预,所以在DMA中断里面很有可能正在进行着数据读写,而边读边写难免出现问题!

保险的做法是使用DMA的ping-pong模式:将DMA数据存储在两个数据段A、B中,A满了之后自动切换到B段,同时在中断里面读取A段的数据,这样就很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对DMA得到的两帧数据进行拼接的话,楼主的做法有很大漏洞

因为DMA读写数据不需CPU干预,所以在DMA ...

恩,谢谢您,应该就是你指出的这个问题,我就是要对DMA得到的两帧数据进行拼接,使用ping-pong模式的话,有没有推荐的教程或帖子?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DSP我没用过。。。

一般官方都会给出应用实例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DSP我没用过。。。

一般官方都会给出应用实例的,可以参考下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电子科大的吧,5509a有6个dma,你可以让2个dma交互运行。
DMA1号搬运数据到存储空间A 搬运完成启动中断,关闭DMA1号然后打开DMA2号
DMA2号搬运数据到存储空间B 搬运完成启动中断,关闭DMA2号然后打开DMA1号

我本科论文用到过,可惜代码都不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科大的吧,5509a有6个dma,你可以让2个dma交互运行。
DMA1号搬运数据到存储空间A 搬运完成启动中断, ...

额, 是的,谢谢大神,提供这种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 是的,谢谢大神,提供这种思路

在清水河还是沙河。有空可以帮你看下。用dma的话,需要该cmd文件(貌似叫这个名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清水河还是沙河。有空可以帮你看下。用dma的话,需要该cmd文件(貌似叫这个名字)哦。

奥,我在清水河,先谢谢了,我的QQ:761475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