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时钟信号XT2的打开、关闭问题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void main(void)
{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DCOCTL = DCO0 + DCO1 + DCO2;              // Max DCO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 XT2on, max RSEL
  BCSCTL2 |= SELS;                          // SMCLK = XT2
  P5DIR |= 0x70;                            // P5.6,5,4 outputs
  P5SEL |= 0x70;                            // P5.6,5,5 options
  while(1)
  {
  }
}

为什么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 XT2on, max RSEL
在这一步之后XT2打开了呢,默认情况下XT2OF位1不就是 关闭XT2吗

网友A:
其实楼主您也看到了,这个XT2OFF上电默认是1,就是XT2 off的状态。如果您需要它,在BCSCTL1这个赋值语句的地方就可以打开。

网友:
这个程序没问题??好像没开启啊,这个是例程么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B:
瞬间懂了,楼主你的错误思路诱导了大家,确实开了,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您也看到了,这个XT2OFF上电默认是1,就是XT2 off的状态。如果您需要它,在BCSCTL1这个赋值语句的 ...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例程中说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 XT2on, max RSEL
之后 XT2就打开了 ,不是没有赋值打开吗 ,怎么会打开了 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瞬间懂了,楼主你的错误思路诱导了大家,确实开了,没问题

这是个例程,  为什么会打开了呢 我并没有赋值将XT2打开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例程中说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 XT2on, max RSEL
之 ...

楼主您差点误导了我,您是看到了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这句语句;那么为什么不看下面的这套语句呢? BCSCTL2 |= SELS; 这里不是打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例程,  为什么会打开了呢 我并没有赋值将XT2打开的 啊

很简单,看你自己的截图,那个1不是把他关了,而是限制了一个条件,懂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