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电路,该如何去分析其原理呢?

楼主:
这是一个什么电路,该如何去分析其原理呢?

网友:
就是一个减法电路,拿掉R945 R946  C928 C929  你就能看懂了

网友A:
就一个差动放大器(U+ - U-)*(1+1.96k/1.87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差动放大器(U+ - U-)*(1+1.96k/1.87k)

我算到的是这个
(U- - U+)*(1.96k/1.87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算到的是这个
(U- - U+)*(1.96k/1.87k)

我确实错了。应该是(U+ - U-)*(1.96k/1.87k)U+代表同相输入,U-代表反相输入

网友:
应该是(U+ - U-)*(1.96k/1.87k)U+代表同相输入,U-代表反相输入。本质是减法器又叫差动放大器

网友C:
这是一个差分放大器,看的出来,C924,C928,C925接地都是为了滤波用的,AGND好像是模拟地,反馈电阻R944,就是不知道C929是干什么用的,感觉这个电阻不能忽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差分放大器,看的出来,C924,C928,C925接地都是为了滤波用的,AGND好像是模拟地,反馈电阻R944,就 ...

C929也是滤波的作用吧,与电阻组成滤波电路。

网友:
这就是一个差分放大器,在普通差分放大器上加了滤波电路而已

网友:
差分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C929也是滤波的作用吧,与电阻组成滤波电路。

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