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49 LPM3模式下接收错误

楼主:
最近使用MSP430FR5949发现在串口波特率为115200下,mcu从LMP3唤醒是,接收数据错误,原因大概为起始位判断错误,这个有谁遇到过  求指教

网友A:
1、首先,楼主您需要看看,您在LPM3模式下使用的是那种时钟。比如我下面给出的这个资料中,LPM3模式下,使用ACLK 。

2. 其次,起始位都有问题,这个可能是您软件的问题呢。您需要在看看,参考下官方的例程也可。
如下是我找的一个例程,波特率19200的。您参考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首先,楼主您需要看看,您在LPM3模式下使用的是那种时钟。比如我下面给出的这个资料中,LPM3模式下,使 ...

用内部DCO   可以使能SMCLK请求   LMP1 or   LMP0 接收中断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内部DCO   可以使能SMCLK请求   LMP1 or   LMP0 接收中断都正常

而且f2系列是正常的 真实,,,,被狗曰了、、、

网友C:
我以前用的5324没发现这个问题。出现技术问题慢慢查,不需要自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首先,楼主您需要看看,您在LPM3模式下使用的是那种时钟。比如我下面给出的这个资料中,LPM3模式下,使 ...

9600  LMP3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的5324没发现这个问题。出现技术问题慢慢查,不需要自黑。

你用的F系列还是FR的  我用的F也没问题啊  9600也是好的  115200就切到LPM3,2有问题啊 lmp0,1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内部DCO   可以使能SMCLK请求   LMP1 or   LMP0 接收中断都正常

LPM3模式下,内部DCO可以用?楼主您要再看下是disable还是active。F2系列的是不是跟我截图的一样,这个我不知道,您要看下用户手册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600  LMP3也是好的

您的意思是9600的波特率,LPM3的模式下,是可以的?那么提高波特率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9600的波特率,LPM3的模式下,是可以的?那么提高波特率就不行了?

是的  直到57600  115200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直到57600  115200就挂了

为啥一定要115200呢。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一定要115200呢。差不多就行了。

最好是  不然也不会烦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  不然也不会烦恼了

您看看官方的一些文档或者看看官方的例程中,最大到了多少,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