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对于数据的处理速度就是它的主频吗?

楼主:
      MCU对于数据的处理速度就是它的主频吗?     如何定量分析MCU对于数据处理的具体时间?
    比如说在键盘上输入一个字符A,单片机接收它需要的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
主频跟处理速度正相关,但不能说“数据的处理速度就是它的主频”,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另外,指令跟时钟周期相关,RISC和CISC处理器的指令周期数不同,不同指令的周期数也可能不同。至于说接收数据,这个跟处理速度无关,而是由通迅速度决定,1970s以来的处理器的处理速度都可以轻松满足键盘输入的要求。

网友:
MCU的主频指的是MCU内核采用的时钟的频率,不等同与处理速度,你一个操作对于MCU响应来说取决的因素不止一个,你用C写的代码和用汇编写的代码处理起来用时当然不同,退一步说即便用同一种语言,不同人写出的代码执行效率也不见得都一样,这个不好定量分析。

网友:
对的,楼上瞎扯淡,搞不清什么是处理速度

网友:
同样的指令,主频越高,执行时间就会越短。数据处理的具体时间,分析过程中,有多少条指令,根据指令周期计算所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