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斷向量如何添加

楼主(2016-01-13):
中斷向量如何添加
請問各位,
目前使用gpio外部中斷,
但不知如何從startup_ccs.c檔裡面 添加 gpio外部中斷
另外,使用tivaware代的函示庫需要使用以下函式來註冊??
GPIOIntRegister(GPIO_PORTM_BASE,INT_GPIOM_s );
此註冊與start_ccs.c裡面添加的中斷名稱,有什麼關係???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板子,TI有个driverlib的库,可以到CCS的安装目录下面找一下,里面有html的说明文档
对应每一个模块都有API函数列出来,参照着应该可以比较容易的进行配置
之前用过定时器的中断,也是一个类似的API绑定中断回调函数,不需要到start_ccs.c里进行修改
当然直接在start_ccs.c里添加也是可以的,不过应该是需要对应的手动配置一些寄存器和中断向量,比较麻烦

楼主:
感謝,
問題已解決囉~
將想要的中斷名稱 添加到start_ccs.c的指定中斷向量裡
並使用extern來聲明這個副程式
在main.c裡就能用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