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转串问题

楼主:
想找一个并转串芯片,8位并行输入,但是数据不立即读出,等凑够一定位数(》=48位)之后在读出,

网友:
那只能用MCU实现,用那种IO数满足要求的简易型号即可。

网友:
用单片机可能是成本最低的办法,而且对单片机要求相当低,只要能够满足串口速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