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开关电源IC比较引脚的作用理解是否正确,麻烦各位帮看看,谢谢

楼主:
很多开关电源IC都有误差反相输入端同相输入端,并且比较器的输出cmp也会专门用一个引脚接出来。资料上对引脚的介绍一般就说该引脚是用作补偿的。在反相输入端和cmp端接上电容串电阻之类的,就构成了PI环节。它这里补偿的意思是不是说的PID控制器,就相当于误差信号输入进去PID控制器,这个误差放大器就是个PID控制器,又叫做补偿。

网友A:
此引脚就是片内运放的输出端。在此引脚与运放反相输入端之间接入“电容串电阻之类”,目的就是构成PI环节。但并未构成PID控制。你的理解大体上没有错误。

网友B:
PID控制器就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D控制器就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

晚上好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引脚就是片内运放的输出端。在此引脚与运放反相输入端之间接入“电容串电阻之类”,目的就是构成PI环节。 ...

晚上好。好的,谢谢你

网友:
电源模块均为全新原装正品,产品体积小,效率高,价格优,工业军工品质。
有需要请随时联系我们!
联系QQ1:95552481       QQ2:2954995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