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的hellworld驱动版本不一致

楼主:
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5979-1-1.html,编写了一个helloworld的驱动。
下载到开发板执行insmod命令时提示如下错误
[root@jyxtec /root]# insmod HelloModule2416.ko
HelloModule2416: version magic '3.2.50 mod_unload ARMv5 p2v8 ' should be '3.2.5'
insmod: can't insert 'HelloModule2416.ko': invalid module format

开发板的内核使用 uname -r 命令查看如下
[root@jyxtec /root]# uname -r
3.2.50+

在开发板启动时有一下信息打印
Linux version 3.2.50+ (d02cj@LinuxServer0) (gcc version 4.4.6 (crosstool-NG 1.14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查看驱动的信息如下
# modinfo HelloModule2416.kofilename:       HelloModule2416.ko
alias:          a sample module
description:    A sample bbblack hello module
license:        Dual BSD/GPL
author:         Zhao Yidong <zmurder@outlook.com>
depends:
vermagic:       3.2.50 mod_unload ARMv5 p2v8

加载驱动时提示的信息和实际的内核信息怎么不一致呢?提示不是说should be '3.2.5吗?
开发板的内核不是
3.2.50+   吗?怎么不一致?
另外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解决了,将编译的内核通过ftp下载重新烧写zImage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将编译的内核通过ftp下载重新烧写zImage解决。

解决了就好,谢谢分享

网友:
因为我们编译内核的时候,内核是通过git管理的,编译出来的内核就会有“+”这个符号,如果没有git目录就没有,所以出了这个问题。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