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ADC驱动器ADA4940可以这样使用吗?

楼主:
图1是ADA4940差分ADC驱动器的典型参考电路
图2是LTC6362差分ADC驱动器的典型参考电路
图3是LTC6362配置为高输入阻抗时的单端转差分电路
我在ADA4940的数据手册里没有发现类似图3的参考电路(都是有反馈电阻的)

请问ADA4940可以参照图3的接法(像图4那样)使用吗?

ADA4940数据手册
http://www.analog.com/media/cn/t ... 940-1_4940-2_cn.pdf

网友:
VCM得接中点电压吧。

网友A:
器件手册声明可以这么用,那就可以这么用。

网友B:
建议虾哥参考下《你好,放大器》这本书呢,这本书中有对放大器的layout有说明的,这个您可以参考下呢。
PS:虾哥如果得到有用的参考价值了,赏几个芯币给小弟,O(∩_∩)O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器件手册声明可以这么用,那就可以这么用。

LTC6362的手册里有这样的参考电路(图3)
我在ADA4940的手册里没有找到
因为ADA4940和LTC6362是同样功能的放大器
想知道ADA4940是不是可以像LTC6362(图3)那样使用
我对放大器的认识刚刚入门
下接画板测试成本太高
即使做出来了也不好评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chunyang老大,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先验证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虾哥参考下《你好,放大器》这本书呢,这本书中有对放大器的layout有说明的,这个您可以参考下呢。

...

你好放大器以前看过了,没注意到对这种放大器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C6362的手册里有这样的参考电路(图3)
我在ADA4940的手册里没有找到
因为ADA4940和LTC6362是同样功 ...

那就不好说了,因为不同型号的器件即使功能类似,但内电路不同,那就未必能这么用了。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这是原则。

网友A:
除器件手册外,应用指南也是设计参考,只要原厂给出类似的应用,不论在哪儿,都是一定可以的。当然,做实验确定也是个办法,但一般不建议超出原厂建议的应用范围。一般而言,差分运放应该可以用作单端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器件手册外,应用指南也是设计参考,只要原厂给出类似的应用,不论在哪儿,都是一定可以的。当然,做实验 ...

好的
我再查一下ADA4940的相关资料看看
Multisim 12.0没有他的仿真模型
不行我再下一个ADIsimPE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放大器以前看过了,没注意到对这种放大器的说明

里面我记得有layout的一些指导,您看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器件手册外,应用指南也是设计参考,只要原厂给出类似的应用,不论在哪儿,都是一定可以的。当然,做实验 ...

我在ADI的另一款高速差分放大器AD8132的数据手册里找到这样一句话
是不是ADA4940这样的差分ADC同样都可以这么用呢
http://www.analog.com/media/cn/t ... heets/AD8132_cn.pdf

无电阻差分放大器(高输入阻抗反相放大器)

最简单的可行闭环电路不需要任何电阻,如图70所示。在
此电路中,β1等于0,而β2等于1。增益等于2。
要计算增益,更为直观的方法是通过简单检验。+OUT连
接到−IN,后者电压在平衡条件下等于+IN处电压。因此,
+VOUT等于VIN,且此路径中增益为1。受共模约束影响,
−OUT必须在与+OUT相反的方向上摆动,其效应就是造
成输出信号倍增,因此会产生大小为2的增益。
该电路可以提供一种有用的功能,即高输入阻抗反相器。
如果忽略+OUT,则增益为1,从+IN至−OUT形成高输入
阻抗放大器。除非使用另一放大器进行缓冲,大多数常规
运算放大器反相器的阻抗都相对较低。
假设VOCM为中间电源电压。因为仍存在+VOUT必须等于VIN
的限制,改变VOCM电压不会改变+VOUT(等于VIN)。因此,
改变VOCM的效应必然呈现在−OUT处。
例如,如果VOCM升高1 V,则−VOUT一定会增加2 V。这使
VOUT, cm也增加1 V,因为它定义为两个差分输出电压的平均
值。这意味着从VOCM至差分输出的增益为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ADI的另一款高速差分放大器AD8132的数据手册里找到这样一句话
是不是ADA4940这样的差分ADC同样都可 ...

不能说“都”,器件内电路才是决定性因素,至少要做实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