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布线线宽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在AD中设置了两种线宽,一种是信号线,0.254mm,一种是电源线1.5mm,为什么画出的电源线变绿了。。。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规则设置过了,然而貌似并没有起到什么卵用

所以可能根本不是你的规则问题,而是你的规则优先级有问题!!一种你的规则优先级是普遍的那种优先的,所以会直接看那种,那你电源的这种规则就等于作废了。

网友:
鼠標指到綠色位置按shift+v就會顯示是甚麼錯誤

网友:
要分清是什么告警,,无非是超出线宽设置

网友C:
AD软件 PCB布线更改线宽几个方法
1.设置altium designer的默认pcb线宽
在布线前直接在设计规则中设置:Design-Rules-Routing-Width,修改这个里面的Preferred Width即可,还可以进一步设置不同层的Min、Max、Preferred Width。
2.布线过程中修改pcb线宽
选择Place-Line(快捷键P-L)中按TAB键,显示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可以修改Line Width和Current Layer。
3.布线完成后批量修改线宽
(1)在空白处右键,点击Find Same Objects,是十字线选择要修改的线(或者直接在线上右键)。
(2)如更改相同线宽和同网络的,就将Net和Width的最右侧改为Same,点击OK,这就选择好了想要的线。
(3)在PCB Inspector中输入想要的Width再点回车即可。
4.简单修改一个网络的线宽
    可以点击选择要修改的线,按住Shift同时选择多条线,按住Shift,双击选择的线,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更改线宽。或者快捷键S-P,选择一个网络,不过要在按住Shift的同时,去掉对焊盘的选择。然后同上更改线宽。
5.布线完成后修改所有的线宽
在界面的右下角PCB-PCB Filter中打开边侧栏PCB Filter,输入Iswire后回车,即全选所有线,点击空白处一下,然后按F11 在Width中改成你想要的线宽。

网友D:
看看规则里面的设置是不是小于1.5

网友:
                                                          主要是设置好RULE

网友:
电源线绿了也分好几种情况的,不一定绿了就是线宽规则设置的问题。所以你这个问题最好把报错的地方截图出来,还有报错类型截出来我们看看,这样才好给你分析啊

网友:
这是错误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规则里面的设置是不是小于1.5

规则里面我设置了信号线和电源线两种线宽,但画电源线时把线宽改成规则里的线宽就变绿了,错误提示说违反了线宽限制。。

网友:
规则设置过了,然而貌似并没有起到什么卵用。。。

网友:
规则设置过了,然而貌似并没有起到什么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可能根本不是你的规则问题,而是你的规则优先级有问题!!一种你的规则优先级是普遍的那种优先的,所 ...

大神果然火眼金睛,电源线的优先级是2,如果把他设置为1会不会影响到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软件 PCB布线更改线宽几个方法
1.设置altium designer的默认pcb线宽
在布线前直接在设计规则中设置:D ...

很详细,谢谢,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果然火眼金睛,电源线的优先级是2,如果把他设置为1会不会影响到信号线??

不会,你的电源线优先级要比一般的信号线的优先级高,那他评判的时候先看电源线规则,然后其他线不是电源线就看一般信号线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的电源线优先级要比一般的信号线的优先级高,那他评判的时候先看电源线规则,然后其他线不是电源 ...

谢谢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大神称谓不敢当

网友:
将线宽的最大值设置大于1.5mm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软件 PCB布线更改线宽几个方法
1.设置altium designer的默认pcb线宽
在布线前直接在设计规则中设置:D ...

ad菜鸟一枚,感谢分享,解决了我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