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69I_Discovery简易示波器(三)方波简单显示

楼主:
方波简单显示

简易示波器功能描述:

1.测量直流信号、交流信号的电压幅度;

2.测量交流信号的周期,并计算频率;

3.显示交流信号波形;

4.波形的放大和缩小;

5.···········

暂时就先实现以上几个简单的基本功能,STM32芯片是3.3V供电,AD采样也只有0-3.3V,前端没有做硬件电路,所以这些测量暂时都是0-3.3V;

目前实习功能:方波简单显示;
首先看一下显示效果:
连接方式:
实现过程:
1.用STM32F411NUCLEO开发板做信号源,输出100us的方波(这个简单,就是I/O引脚的翻转);
          //led=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lay_us(1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 led=0;
          delay_us(100);
2.在前一贴【STM32F469I试用】+简易示波器(二)AD采样+画图http://bbs.21ic.com/icview-1263602-1-1.html基础上增加DAM中断处理
大致过程就是:a.ADC采样1000个数据后进入DMA中断;
b.取出1000个数据的中间500个数据;
c.GUI刷新画出函数图线;
存在的问题:
1.标准方波显示出来并不标准,因为我用的是1路ADC采样,采样频率不高,后面学习安富莱示波器的教程,使用3路ADC采样;
2.刻度和显示效果差,因为时间比较紧,这些基本的还未修改,另外我也是刚接触emWIN这个GUI,很多还不会,画图基本上使用最繁琐、最
复杂的函数画图,所以显示效果不佳,后续在改进。

网友A:
支持一下,期待早日完成。

网友:
楼主加油,早日完成分享分享

网友B:
很不错的创意,谢谢楼主的分享!

测量的方波最高频率有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期待早日完成。

感谢支持,以后继续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创意,谢谢楼主的分享!

测量的方波最高频率有多大啊?

现在只是暂时实现的一个简单测量,处理和计算都还没,后续更新

网友:
我想问下,刷新率的问题,能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