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UI 汇总贴(开始着手做基于stm32f429i-disco的TFT demo)

楼主:
这周加班依然很狠,昨晚直接在办公室睡。
周末可以得些闲了。
v0.1的版本即将推到oschina ,并同步推到github上,这叫中西结合。
届时,原来的尝试推送项目将被删除。

之前在如何调整结构上裹足不前,这是病一定要改,只有不断往下写,才有真实的改进需求。
本来我就有计划接下来做TFTdemo,这样才能真正让FreeUI适应不同的屏。
刚好我手上有一块stm32f429i-disco,下面有一个楼里的朋友也提到,想要一个这个的demo。
所以我决定,就它了。
哈哈,刚开始,这板子还没玩过,敬请期待~~

此前我习惯先在本地建立git repo再推送到远程服务器,然而今晚怎么弄都不行。
老是出现错误。
最终我试了一把 先 pull 回来再push出去的思路,总算可以了。

回头想想其中这种思路也不错。
只是这样感觉,思路就和我原来的有点不同了,所以我决定明晚再想想这个过程怎么做,顺带添加一些文档。
anyway,今晚没白折腾~~
虽说,求爹告娘的有点丢人~~~

--------------------------------------------------------------------------------------------------------------------------------------------------------------------------------------------------

这个帖子用来汇总 FreeUI 发布的每个tag,版本。还有所有 相关文档 git 之类的 地址 用的,简单的说,它是Free这个项目的主页。

之所以用帖子而不是wiki做项目主页,是因为 楼主君不会搞wiki......并且热爱eeworld,热爱我的板块........
之所以还不公布git地址,是因为,楼主君的github帐号出了点故障,我想我会考虑向 @armink 君学习,搞到oschina试试;
之所以现在的版本还是可怜兮兮的v0.1,是因为楼主君最近苦逼兮兮的加班,那什么时间比较散......

在这里,首先特别鸣谢 @armink君,是他第一个抱着吃螃蟹滴心态,尝试着看了,移植偶的这个项目。然后提出了很多非常有用的价值,虽然其中目前为止特别多的还只是一些编程方向的小习惯小风格,不过......
楼主君还是非常感谢 这个老兄 开门红,打开了专业讨论的开始......

好了,不多说,主题贴就说这么多。

下面的楼层各个楼层都不废话,都是主要内容:比如马上进入的 各版本地址汇总 以及 暂时留空的 git clone地址。
还有 将来的计划 简要阐述,专门收集意见的帖子入口 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个现成的demo平台。

说说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平台 来提供这个

提供受欢迎的在现有开发板 硬件平台上的 demo
是我计划里最重要的一环。

只有这样才会有人尝试着去用。

网友:
FreeUI发布版本汇总(正式推向oschina)

FreeUI项目正式推向 oschina @armink

没想到居然还要审核.......等等吧,反正就在下载中心
已发布的版本下载地址:
  FreeUI-v0.0.9
    第一个发布版
  FreeUI-v0.0.95
      相比上一个版本,它最终完成了包括文本输入在内的所有12864最简版本的所有功能;
      并且调整了 源文件 的关系,并附带了我自己基于 stm32f030的 st库,便于直接使用;
下一版本.......(FreeUI-v0.1 发布时间预计在 本周末,下周一(2016.1.18)之前)
      距离正式的 v0.1差的是,v0.0.95版本需要以文档形式确定当前的 菜单-界面(MENU-GUI)结构,根据最初的设计初衷和实际实现中遇到的问题和经验总结,以此来确定v0.1最终该呈现的样子,
并把一些更长远的改进意见做好计划——那些不会马上修改的意见之所以被推迟,是为了不影响
v0.1版本的释出时间。
在v1.0以前,结构上可能会出现颠覆性的设计改动,然而因为v1.0的定位并不是太复杂的目标,
所以请放心使用,以后的改动都不会很大,而且每一个版本都会详细说明异同 和 上层应用开发者
的改动方案。
FreeUI-v0.1
   说明:
   不得不承认,从v0.0.95到v0.1的变化不大,更多的只是调整了项目里的文件的位置,更方便使用。
   MENU,GUI几个核心的源文件(kernel文件夹下)做了细微调整。
   关键性的改动并没有。
   主要是考虑到的几个改动,如:
   1. id缩减为一个而不是一对,这意味着整体menu_list gui_list的数据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协议格式的设计,受实际实现过程中的启发,为了进一步统一和简化解析过程,对协议的设计也有了比较大的想法,同样牵连甚大,若现在就改,我绝对没信心能在一个周末搞定。
   何况这个周末我还要加班,确实时间来不及。

   另外是在微调过程中发现并修改了一些小BUG(已知的全部改好,请放心!)。也让我想到了如何对这个FreeUI做全面的测试,测试的思想很简单:
   其实所有的操作都是对控件的操作。而它们是存在一定顺序的。只要在几个特定的种类,如某个屏出在初始状态可能的操作:移动焦点,确定按键,确定文本输入 等......依次往下推演,就可以得到所有可能的操作组合,这些组合中有一些是不合理的错误性操作,但一个好的系统应该允许用户的错误操作,这是容错性。
    但显然这个测试也需要相当的时间。
    所以,思忖再三,我决定这周末先准时发布v0.1。
    欢迎试用,感谢反馈!@armink

网友:
占楼

FreeUI 的 菜单-界面(MENU-GUI) 基本框架

网友:
Get Started

占楼

可用例程资源 汇总
以及 移植简单说明——移植简单到 只需提供 按键函数 和 LCD屏操作

网友:
占楼

其他同类 菜单 GUI方案
您的其他选择——世上没有唯一的路;
我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雕琢我的FreeUI

网友:
没事,反正到时候我可以提升帖子......
我可是无所不能的版主大人

网友:
github不是很好用么,国内的没试过,都是最近兴起的,貌似一般般~

网友B:
最好有个现成的demo平台。

网友:
学习下楼主的代码
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平台 来提供这个

提供受欢迎的在现有开发板 硬件平台上的 demo
是我计划里最 ...

建议使用STF429-disco,这个开发板比较便宜,论坛中拥有量应该比较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STF429-disco,这个开发板比较便宜,论坛中拥有量应该比较高吧

说得对,我看看我手头有木有,貌似上次有人送了我一个,看看是不是那货,不是的话,找大表哥打劫一下,你们帮我抬枪就行

网友A:
v0.1略显勉强的强行发布,接下来的时间,要仔细思索如何调整。
在开始 v0.2 接着做 针对TFT(其实就是 分辨率更大,可表达的显示效果更加丰富)的版本。

它不会带来菜单方面多大的改动,只是在gui的显示上可能会带来很多结构上新的启发。
进而可以更好地抽象,统一 相关的数据结构。

同时,我要抽出时间尝试把项目托管到oschina上了。
@arm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v0.1略显勉强的强行发布,接下来的时间,要仔细思索如何调整。
在开始 v0.2 接着做 针对TFT(其实就是 分 ...

辛版加油!

项目托管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跟我沟通哈,我的项目在
CodingOSChina 都有同时托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辛版加油!

项目托管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跟我沟通哈,我的项目在 GitHub、Coding、OSChina 都有同时托 ...

额,以后请你支持哈
其实我觉得那天可能还是网速问题,我平时都那么用,木有问题啊,,,
我在github上托管了好几个了

没事,这周我没啥发布压力了,可以慢慢搞,正好歇歇~~~

昨晚真郁闷,看着想大改,就是不敢,还要困得不行......转头一看都TM一点了.....
至于这东西嘛,你先凑合着看,当然假如忙就算了........深刻理解天天加班的赶脚了现在

网友:
正在oschina上创建,并正式选择 MIT协议作为开源协议。
简单说。
使用,个人、商用均免费;
你的任何修改,都不必一定要反馈到项目来——因此即使你用到你公司的项目里也不必担心所谓的 GPL蔓延恐惧症;
你可以保留或者去掉我的开源协议声明,你可以提或者不提这来源于FreeUI项目,不必提及FreeUI的作者:也就是本人。
但是你可以用我的名义来宣传你的衍生产品或者项目。
总之,听君之便。

关于开源协议简介可见本人发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16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辛版加油!

项目托管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跟我沟通哈,我的项目在 GitHub、Coding、OSChina 都有同时托 ...

嗯,哥们,就是这个问题,妈蛋~~

git did not exit cleanly

神马修改 ssh.exe都不行,据称是网络问题,奶奶滴~~
难道国内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哥们,就是这个问题,妈蛋~~

git did not exit cleanly

神马修改 ssh.exe都不行,据称是网络 ...

那就不应该是网络问题,我用的的是 TortoiseGit 这个 git 图形化工具。你按照这个(http://my.oschina.net/longxuu/blog/141699)里面的教程试试,先配置 SSH ,再随便 pull 一个自己的项目,修改下本地项目内容,在 commit & push ,这样能行的话,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