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卡在第一步,SBW调试MSP430出错,求解

楼主:
用430UIF连接到MSP430FR2032,第一次下载程序超级顺利,然后复位,也正常,然后断电以后,再下载就各种错误,偶尔才能下载进去,调试的时候竟然运行到这里了:

#include "__dbg_.h"
#include

#pragma cspy_support = basic
#pragma module_name = "?__exit"

typedef struct __Debug__ExitParams
{
  int mStatus;
} __Debug__ExitParams;

void __exit(int status)
{
  /* Signal that the program has been terminated. */
  while (1)
  {
    __Debug__ExitParams p;
    p.mStatus = status;
    __DebugBreak(__Debug__Exit, &p);
  }
}

以前重来没运行到这里过...调试中断了???

我的主程序超级简单: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return 0;
}

有类似经历的同学吗?求解~~~~~~~~
操作系统WIN10
编译环境IAR6.4
下载器:MSP430-FET430UIF
把这楼终结了,原因找到了:
办公室的USB线有问题,家里USB的插歪了.,估计导致电脑和JTAG通信错误,所以进了jtag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
你在main函数里加个死循环吧,应该就跑不到那里面去了,你这个是主函数执行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main函数里加个死循环吧,应该就跑不到那里面去了,你这个是主函数执行完了。

哎哟,这个问题到没想到...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B:
很明显主函数跑到头了。也不知道会复位还是跑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主函数跑到头了。也不知道会复位还是跑飞掉

报告版主大人,原因已经找到了
连接JTAG的USB线歪了....重新换个口子插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main函数里加个死循环吧,应该就跑不到那里面去了,你这个是主函数执行完了。

报告大大,问题找到了,USB口插歪了,换个口插好就行了...折腾了好久.....就是感觉时好时坏的,原来是这个问题...哎..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