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和LIS3LV02DQ加速度传感器连接的问题

楼主:
新人一枚, 刚刚申请账号。 我才接触单片机这个领域2个月作用,已经看完了郭老师关于51单片机的教程。然后就想进行实践操作一下。但是发现51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是两回事。。刚刚拿到一个LIS3LV02DQ的加速度传感器,伸出的5根线我只能认出VDD和GND(正负极),和SDA与SCL(IIC总线系统的数据线和时钟线),还有一个CS口我根本不明白是干什么的。前一段时间用一个红外壁障器E18-D80NK和单片机设计出了一个流水计数器感觉挺容易的,就是感受低电平就好了,但是这种端口为IIC的加速度传感器我就有点不明白该如何和单片机产生联系。新生提几个问题希望诸位能帮忙解答一下:1、传感器的CS口有什么怎用?       2、端口为IIC的传感器我该如何让单片机能够读取它反映出的数据。  3、他是否就是输出数字信号 而我只需简单检测他输出的高低电平就OK了?  希望诸位帮忙新手回答一下 (PS:附两张参数图)

网友:
是这款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bngWXQWsNEShNtktAea

数据手册上写的CS是
CS    SPI enable,I2C/SPI mode selection (1: I2C mode; 0: SPI enabled)

将CS配置为1后,得看手册上IIC的时序图,用51的IO端口模拟IIC和芯片通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恩 谢谢,我好像懂一点了 我是不是得读出它反映出的一串高低电平代表的数据,得出相应的结论?

不光要读,还要写,通过一些控制命令来操作芯片,配置好之后才能工作
具体的可以找一下芯片的datasheet,网上找找有没有别人的程序

网友:
没有人能帮忙看看么

网友A:
你拿到的是模块吧,谁给你的模块就找谁去要相关的资料
CS就是chip select,片选
IIC是一个通信接口,和串口、spi这些差不多,只是个有一套自己的规定
具体的自己搜一下就有了,网上资料很多

输出的肯定是数字信号,但是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这里得到的是一串高低电平,代表一些数据,数据的内容才是你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哪一个高低电平代表输出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拿到的是模块吧,谁给你的模块就找谁去要相关的资料
CS就是chip select,片选
IIC是一个通信接口,和串 ...

恩恩 谢谢,我好像懂一点了 我是不是得读出它反映出的一串高低电平代表的数据,得出相应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要读,还要写,通过一些控制命令来操作芯片,配置好之后才能工作
具体的可以找一下芯片的datasheet ...

恩恩 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款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zhaCBBEnWEGbpF3q0RzTm8UgQuJoguHEtbedz5Z-IWlKC2vwt6rFDiR ...

对对对,就是它。 但是我的英文不好,找不出其中的重要信息,你能帮忙看看数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就是它。 但是我的英文不好,找不出其中的重要信息,你能帮忙看看数据么

先看明白IIC的时序,写51程序模拟IIC;然后主要根据第5章写读写芯片寄存器的接口;然后根据6、7章各个寄存器的定义及加速度的算法来处理数据,大概就是这么个流程吧。总得自己搞一遍,如果想做嵌入式,读懂芯片手册是必须的技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看明白IIC的时序,写51程序模拟IIC;然后主要根据第5章写读写芯片寄存器的接口;然后根据6、7章各个寄 ...

这个叫算是嵌入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算是嵌入式了?

不算么?

网友:
单片机的三个io口连接三个信号线。认真看手册中的时序。三个io口,何时拉高电平,何时拉低电平,都是根据时序确认的。可以找个i2c的例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