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频后,高音部分有底噪

楼主:
如图为我的二分频和功放的原理图,因为手头电源有限,我并没有对NE5532使用双电源供电,音源就是手机,扬声器是同轴喇叭。NE5532使用的是独石电容,功放的周围件用的普通的贴片阻容件,电感是带屏蔽罩的那种。
现在听到的效果是播放交响乐的时候,低音效果感觉还可以,但是高音部分效果会有底噪,如果仅仅听高音部分,听到的效果就像是,以前的电视机开了很大声音但是却没有收到台一样,有那种丝丝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材料引起的吗?还是分频后带入的噪声,应该怎么改善?求大虾解答,谢谢。

网友:
刚刚换了个好一点的开关电源,效果好了不少,不知道是不是开关电源从地线串过去的噪音,手里面只有一个开发板和手机,没有碟机呢。我给PCB供电,开最小的音量,低音也有噪声,但是感觉很低,高频部分的沙沙声会听起来比较明显

网友A:
要确认是否电源噪声窜入,换电池供电对比验证

网友B:
不用电子分频听起来也有同样的噪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确认是否电源噪声窜入,换电池供电对比验证

刚用了个9V的电池供电,仅给功放供电,排除NE5532的影响,然后仔细听了下,也是有那个声音的,有点儿像收音机开在那却没有播音,但是没有那么大那么杂,然后同样条件下试听了在淘宝上买的同一个ic 的功放板,也有声音,不过这个声音比我的要小上少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子分频听起来也有同样的噪音么?

刚用了个9V的电池供电,仅给功放供电,排除NE5532的影响,然后仔细听了下,也是有那个声音的,有点儿像收音机开在那却没有播音,但是没有那么大那么杂,然后同样条件下试听了在淘宝上买的同一个ic 的功放板,也有声音,不过这个声音比我的要小上少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用了个9V的电池供电,仅给功放供电,排除NE5532的影响,然后仔细听了下,也是有那个声音的,有点儿像收 ...

模拟电路折腾人的地方来啦!
如果确认是高频部分的本底噪声,那么通过优质高精度低噪声电阻电容替换以及电路连接优化而降低。

网友D:
在L/R输入这里拉一个电容102落G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L/R输入这里拉一个电容102落GND

意思是在左右声道的输入端,NE5532的前面加入102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