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对万用表对的自关断能力产生了兴趣

楼主:
万用变平时都在用,不用就能自动关机,感觉蛮有意思。在网上淘个电路,大家帮着一起看看。

R1和C1组成RC定时电路,在电源关闭的时候,电源给电容充电,C1两端电压为9V,同时Q2的发射级为9V,
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接电容和R1,在开机的时候,V+=9V,反相输入端的电压根据电阻分压,设置在1V,则V-=1V,此时V+>V-
运放输出高,Q1导通,Q2导通,忽略Q2Vce压, 电路获得9V的电压供电电源。

随着电容C1的放电,当放电至1V以下时,运放输出低,Q1截止,则Q2也截止,则 电路的电源是关断的,没有电压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万用表的使用时间(不是指寿命)就那么放电一会吗?可是我平时用万用表没发现用着用着就关机呀?那这个电是怎么回事呀?

但是你打开了不用的话,又确实是放一会就关了呀?我猜想是不是在我们使用的时候,某些操作给电容充电呀!!

网友A:
说明你还是用的少,我就经历过几次用着用着就自动关闭了,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很烦这个功能。

网友:
在考虑是否可以改成触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还是用的少,我就经历过几次用着用着就自动关闭了,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很烦这个功能。

我也经历过。。那是因为你用了一半做什么事情等了好一会才接着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还是用的少,我就经历过几次用着用着就自动关闭了,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很烦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还是用的少,我就经历过几次用着用着就自动关闭了,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很烦这个功能。

新电池用着用着没几天就没电了,队长你烦不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电池用着用着没几天就没电了,队长你烦不烦?

请配合队长装逼!

网友:
队长我错了,能不能不要扣工钱

网友:
经常用着用着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