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的Cortex-M0可以用ST-Link下载么?

楼主:
最近想了解一下ATMEL的ARM Cortex-M0单片机,手册上说调试接口是SWD. SWCLK, SWDIO两线接口和我用过的ST的ARM Cortex的SWD是一样的。
然而ATMEL的ICE调试器卖得很贵,反之ST的ST-Link有很多克隆版,就算买块Nucleo用上面的ST-Link也很廉价。

那么问题是,用ST-Link可以通过SWD下载ATMEL的单片机么?官方工具可能不会支持,不知道有没有第三方或者开源软件支持。

网友A:
这个不行,用jlink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用jlink应该可以。

硬件上的限制? 求解释

网友:
用ST-link试一下,它的内核一样,应该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上的限制? 求解释

各厂家的仿真器都做了限制,只能仿真自家的MCU,不支持其他厂家的。除了Jlink这样通用的才可以。

网友:
他应该会识别出芯片是不是自家才会进行下一步吧,没试过,但是想来应该是不行

网友:
如果是两线的SWD,用JLINK绝对没问题,但有的是PDI也是两线制的就不行了

网友:
没试过,估计够呛

网友:
用JLINK的应该可以,但是stlink的话不行的哦。因为stlink只针对st的芯片,所以用不了的。

网友:
我试过不行的,我用的是双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