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睡眠模式为什么程序下载不了了

楼主:
2芯积分
求教STM32在运行__WFI();睡眠之后程序再也下载不进去,下载采用JTAG。求教什么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网友:
把RST管脚拉低了下载试试

网友:
我来试试。jtag的引脚是复用的吧,如果你选择使用swd,内部要置上拉。芯片刚上电的几十秒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有些模式,jtag和swd功能被干掉了。st官方的下载软件可以复位后烧写,好像是什么“program under reset”吧,具体记不得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没有碰到过,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呢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42214.htm

网友:
RST拉低瞬间点下载,然后断开RST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