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F28335中如何通过bootloader将FLASH里的程序复制到SRAM中

楼主:
看文档说bootloader可以将FLASH里的程序搬运到SRAM中,如果我现在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即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中,然后将FLASH中的相应代码搬运到SRAM中,能否只通过bootloader来实现这样的功能。

我看网上说将FLASH中的代码复制到SRAM中是通过program_code_section等函数来完成的,但是看到bootloader的时候又看它有代码搬运的功能,所以问下这2个方式是什么情况?

还有我看到有boot to sram这种引导方式,那么是将哪里的程序(是FLASH中的程序吗)搬运到sram然后跳转到sram中吗,又有SCI-A引导模式,但是这个是下载程序吧,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内部FLASH中,实际是在FLASH里面运行,那么问题来了,SCI-A引导模式是从FLASH里面运行,boot to sram引导模式却是从SRAM里运行,是不是这个引导模式实际上对应的2种不同的类别,即一个是下载,下载的话是将对应的比如SCI,SPI口的程序搬运到FLASH中,另一个是实际运行的地方,即从SRAM中运行时,是将FLASH里面的程序搬过来再运行?

网友:
厂家自带的bootloader是固化到另外的存储空间的,这个存储空间可以对Flash进行操作。
自己做bootloader的话,烧录的过程一般是:
1.先将bootloader的代码复制到RAM中
2.在RAM中执行这个代码
3.分别完成对Flash的擦、写、校验,数据来源可以说串口、IIC。。。

ti的bootloader是有源代码的,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