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a9双核CPU1触发CPU0软件中断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ZYNQ的芯片,带cortex a9 双核
    CPU1触发CPU0软件中断后,CPU0执行了一次,然后就所有中断都不响应了(程序并没有挂起,还在跑),但全局中断还在开启,pending标志也都有,就是不再响应中断了。如果把CPU1的触发那句函数调用,放在CPU0核执行,则所有工作都正常,CPU0仍然能响应所有中断。
   不知道是不是使用方法不对,感觉就是设置一个软件触发寄存器没有别 的。CPU0响应了一次,执行完中断退出后,就无法响应任何中断,像是全局被关了似的(但查看寄存器位,没有关掉。其他定时器等别的中断都不能响应,但中断都处于pending状态)
    不太了解A9内核架构,请问在这软中断调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同问,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中断处理时重启,重启后发现不能触发中断了。查过set-pending和clear-pending
的标志位都是1,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兄弟,这个问题你最终怎么解决的?我看你在21ic上说是官方的库有问题,清除中断时要把CPU ID带过去,没太懂是什么意思,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问题你最终怎么解决的?我看你在21ic上说是官方的库有问题,清除中断时要把CPU ID带过去,没太懂 ...

不知道你遇的问题是不是跟我的同一个。
我用的是ISE14.7带的SDK。
官方库 xscugic_hw.c 文件中替换下面函数:
void XScuGic_DeviceInterruptHandler(void *DeviceId)
{

    u32 IntID;
    XScuGic_VectorTableEntry *TablePtr;
    XScuGic_Config *CfgPtr;

    CfgPtr = &XScuGic_ConfigTable[(u32 )DeviceId];

    /*
     * Read the int_ack register to identify the highest priority
     * interrupt ID and make sure it is valid. Reading Int_Ack will
     * clear the interrupt in the GIC.
     */
    IntID = XScuGic_ReadReg(CfgPtr->CpuBaseAddress, XSCUGIC_INT_ACK_OFFSET)
                    & XSCUGIC_ACK_INTID_MASK;
    if(XSCUGIC_MAX_NUM_INTR_INPUTS < IntID){
        goto IntrExit;
    }

    /*
     * If the interrupt is shared, do some locking here if there are
     * multiple processors.
     */
    /*
     * If pre-eption is required:
     * Re-enable pre-emption by setting the CPSR I bit for non-secure ,
     * interrupts or the F bit for secure interrupts
     */

    /*
     * If we need to change security domains, issue a SMC instruction here.
     */

    /*
     * Execute the ISR. Jump into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based on
     * the IRQSource. A software trigger is cleared by the ACK.
     */
    TablePtr = &(CfgPtr->HandlerTable[IntID]);
    TablePtr->Handler(TablePtr->CallBackRef);

IntrExit:
    /*
     * Write to the EOI register, we are all done here.
     * Let this function return, the boot code will restore the stack.
     */
    XScuGic_WriteReg(CfgPtr->CpuBaseAddress, XSCUGIC_EOI_OFFSET, IntID);

    /*
     * Return from the interrupt. Change security domains could happen
     * here.
     */
}
原因如下:CPUID域,在软件中断时,必须要把触发CPUID写回。这也是当时找了N久无果,无意在国外一个论坛看到的,那个帖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
有具体列子?可以看原厂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