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32 电源纹波问题求助?

楼主:
    小弟参考TI设计平台设计的8-28V输入5V 3A输出开关电源,纹波资料上写的只有5mv,PCB也是参考的平台给出的,元器件与平台给的就除了一个功率电感 一个滤波电感不一样(电流,ESR来去差不多),现在空载时候纹波是锯齿形的,频率在上百一千左右,纹波200mv,加了几十毫安的负载,纹波变成300-400了,现在有点糊涂了。还不如2596类的开关芯片。    用TI平台设计时候,我换了不同的ESR的电容、电感看平台给出的结果,对纹波有影响的好像只有输出电容得ESR和滤波LC的ESR对纹波有影响。我测纹波用的示波器里面带的地线环套在表笔前面的,摘掉了地线夹和表笔钩针,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手里没大功率电阻,不能测上安培的负载是不是纹波会小点,有此类开关芯片设计经验的朋友赐教赐教。官方平台给的PCB参考图中有个EN管脚3连出来两个铺铜好像看资料是说连接两个电阻的,但又没放焊盘,英文资料没看懂。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58441072\QQ\WinTemp\RichOle\G4G8Y`N)G]DMRG%A}E`)PVF.jpg

自己的PCB

自己的PCB

TI给出的PCB

TI给出的PCB

英文资料

英文资料

网友:
频率在上百一千左右
还是建议把这些所谓的纹波的频率搞清楚
电感和电容都采取措施了,没有效果,不一定是纹波
有可能是噪声

网友:
纹波一般跟电源的开关频率同步,噪声的频率比较高
噪声的频率比开关频率高的多,噪声电压的大小与电路结构,PCB的布线设计有关。

网友:
开关电源的噪声跟如下几个因素相关:
1、滤波电容。容量要够,工作频率较高的开关电源还要使用大小容量的滤波电容匹配,有时甚至要用不同材质的滤波电容配合,比如小容量的用瓷介电容,大容量的用铝电解电容等。
2、储能电感和续流二极管。储能电感要满足电感量、Q值和载流参数,磁芯材料也要满足工作频率的要求。类似的,续流二极管的工作频率和载流能力也要满足。
3、PCB设计,采样回路尤为关键。必须做到尽量避免附加分布参数的影响,即采样回路的布局要尽量靠近开关电源芯片,输出到采样的引线阻抗要尽量低。

网友:
我加了不同的负载进行测试,20ma,50ma,125ma,150ma,400ma,800ma阻性负载,当负载超过150ma后纹波就降到10mv以下,我的电路是按3A设计的,手里没办法测试3A条件下的纹波。在低纹波出现之前的事是三角形波形,看TPS54332说明是ECO-MODE,在小负载条件下,芯片PH口输出的不是标准的脉冲,而是变形了的脉冲。附图是空载时候ECO_MODE的图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23\空载时.jpg

空载时

空载时

网友:
找到问题了,芯片手册上写了负载小于160ma时,进入ECO-MODE打嗝模式,此时的输出纹波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