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点阵驱动芯片推介

楼主:
1芯积分
想搭建一个16*32的单色点阵电路,但苦于不知道有哪些驱动芯片,新手上路,求明灯

网友:
用过 MBI5016,5017,DM13C,P2518A1,CAT4016这些都可以,这个是行驱动,列驱动是4953.
这些行驱动都是16位的。你直接用595也可以,成本比较低

网友:
你随便拿几个带移位功能的IC就可以了,因为处于动态扫描的状态,数据锁存就没有那个必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