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缩放闭合Route Keepin

楼主:
万能的坛友们,求助怎么缩放闭合Route Keepin

网友A:
edit->z-copy->options,然后选择class以及subclass;然后选择size选项下的contract(内缩)或者expand(扩展),offset设定你想缩或扩的幅度。

网友:
切换到shape edit模式就可以随意修改边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it->z-copy->options,然后选择class以及subclass;然后选择size选项下的contract(内缩)或者expand(扩展) ...

多谢多谢!!说的很详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多谢!!说的很详细呀~~

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