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pcb制版时面积怎么算

楼主:
求助坛友,我想问下像上图这样的异形PCB的面积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A:
我觉得是最大的长*宽为制版面积。还要加裁边距离。

网友:
最宽,最长的 长方形

网友B:
应该是看情况的,如果你只是打样的话,按照自主下单只能选最长最宽,如果你是大批量的,你可以选择拼版,然后再送去打样

网友:
整板面积计算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最大的长*宽为制版面积。还要加裁边距离。

听着好像要加好多面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看情况的,如果你只是打样的话,按照自主下单只能选最长最宽,如果你是大批量的,你可以选择拼版,然 ...

拼版的话,那就是看拼版后的面积大小来计算了对把??
话说如果一个板子要打样个十来个,交给制版厂商那边,他们生产的时候难道不自己会给我们拼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拼版的话,那就是看拼版后的面积大小来计算了对把??
话说如果一个板子要打样个十来个,交给制版厂商那 ...

他们是拼版的,不过你自助下单里面是没有 的,除非找他们业务员,看能不能,而且拼版是要另加钱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厂家自己拼版。如果你自己提交拼版,需要另加一笔拼版费。样板长宽都按最长最宽计算!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最大的长*宽为制版面积

网友:
一般制版都是按最大的长和宽算面积,因为即使空白的面积都是在一块板料上,成本也是在里面,另外量产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大料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