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U14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11U14的芯片时,发现刚开始程序还可以下的进去,但是下几次之后就不行了,给调试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检查了一下线是好的,有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使用什么工具,是否连接了RST引脚。

网友B:
用isp的下载工具 Erase一下,再重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什么工具,是否连接了RST引脚。

使用的是J-LINK,用的keil软件,其他功能正常,就是下不进去程序,连接了复位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isp的下载工具 Erase一下,再重新试试。

详细帮我分析下,没怎么看懂你的意思,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详细帮我分析下,没怎么看懂你的意思,谢谢

lac的是有ISP的下载器的,在软件中可以擦除下flash里面的内容(你烧录程序也是烧在flash中啊)。这个软件好久不用啦。我电脑上没了,没办法给你演示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ac的是有ISP的下载器的,在软件中可以擦除下flash里面的内容(你烧录程序也是烧在flash中啊)。这个软件 ...

谢谢,最后发现是芯片被烧了,它的外围电路有些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最后发现是芯片被烧了,它的外围电路有些问题

电源短路造成的?还你自己接线接反了吧?如果是pcb的文件的话,一开始就烧录不了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短路造成的?还你自己接线接反了吧?如果是pcb的文件的话,一开始就烧录不了的呀。

应该说是没有焊好的原因,最后换了,就好了。对了,你知道
#define HEAD_REDLEDON         (GPIOSET(0,17))   //开启手具指示红色灯
#define HEAD_REDLEDOFF        (GPIOCLR(0,17))   //关闭手具指示红色灯
#define HEAD_REDLEDIN       (GPIOPIN(0,17))   //关闭手具指示红色灯
为什么这么配置,只要上面的两句感觉就好了啊,配置DIN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是没有焊好的原因,最后换了,就好了。对了,你知道
#define HEAD_REDLEDON         (GPIOSET(0,1 ...

GPIOPIN(0,17)对这个语句,鼠标的光标放在这个函数上,单击右键,go to definition ,您可以看看这个函数的功能呢。您这样冒失的提问,我也不知道这个函数的功能呢。还是放在函数里看是什么作用比较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IOPIN(0,17)对这个语句,鼠标的光标放在这个函数上,单击右键,go to definition ,您可以看看这个函数 ...

#define GPIOPIN(a,b)        (LPC_GPIO->PIN[##a##] & ((unsigned int)1< 是这个,你看看,就是对它的一个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efine GPIOPIN(a,b)        (LPC_GPIO->PIN[##a##] & ((unsigned int)1

楼主,这里LPC_GPIO->PIN[##a##] 明显的是个结构体吧。##a##不清楚是什么表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LPC_GPIO->PIN[##a##] 明显的是个结构体吧。##a##不清楚是什么表示

就相当于单片机的哪个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相当于单片机的哪个管脚

对呀,你对应上去看看,不就行了。然后代入到你那个函数中,就是这个函数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