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设备树的linux驱动开发(数据采集)

楼主:
这是本人写的基于6通道单独采样的linux驱动。是基于混杂设备开发,以下是设备的设备树:pw_collect: collect@0x100000000 {
                                compatible = "puwell,collect-1.0";
                                reg = <0x00000001 0x00000000 0x00000100>;
                                interrupt-parent = <&hps_0_arm_gic_0>;
                                interrupts = <0 42 4>;
                                clocks = <&clk_50 &clk_100>;
                                clock-names = "s_clk", "m_clk";
                        }; //end collect@0x100000000 (pw_collect)
每个通道共享一个中断,
驱动架构是每个通道注册为一个混杂设备共产生6个设备,数据读取采用异步IO口方式通知应用程序读取
源代码请看符件:

collect.c

网友:
顶顶顶,把楼主顶到珠峰上坐起。哈哈,我是来卖萌的

网友:
放大了瞅瞅!

网友:
LZ做啥产品的?

网友:
做多通道高速数据采集

网友A:
LZ可有用USB BLASTER II调试SOC?买的原厂的USB BLASTER II?还是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有用USB BLASTER II调试SOC?买的原厂的USB BLASTER II?还是淘宝买的?

要用原厂的USB BLASTER II 才能调试,淘宝买的连不起来

网友:
刚刚开始学习DE1-SOC,过来看看~~

网友:
疑问:

可以通过 fpga-to-HPS 接口来访问 HPS端的DDR3.
也可以通过 fpga-to-hps sdram接口来访问HPS端的DDR3,
如果使用: fpga-to-hps sdram接口, fpga端就是 avalon接口总线(或者 AXI3), 你在做数据采集的时候是采用avalon 的时序写入到  fpga-to-hps sdram接口的吧? 访问的DDR3的地址(物理地址)是预先定义好的? 然后在hps端将物理地址映射为虚拟地址?

网友B:
fpga逻辑访问 fpga-to-hps sdram接口 那一部分能不能发上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疑问:

可以通过 fpga-to-HPS 接口来访问 HPS端的DDR3.
也可以通过 fpga-to-hps sdram接口来访问HPS端 ...

你所说的这两种接口都可以用,不过是有区别的,通过fpga-to-HPS接口可以访问HPS的地址空间,这个地址空间不仅仅是指DDR3空间,而通过fpga-to-hps sdram接口是只能访问DDR3空间,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逻辑访问 fpga-to-hps sdram接口 那一部分能不能发上来看下!

我是用Altera的Avlone mm 突发传输总线协议写的,是有知识产权的,要的话,可以私下谈

网友B:
就是 fpga逻辑使用 avalone mm 突发方式写入到ddr3的地址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fpga逻辑使用 avalone mm 突发方式写入到ddr3的地址处?

是的,我是用自已写的Dma逻辑来实现的,

网友:
我也有此想法, 我想用一个arm kl25z 负责usb 通讯,然后把数据和fpga 交换.
接口的方式仿ulpi, 12线交换,8个数据线, stp, dir ,nxt, clk。 后面这4个控制线,不是很明白。
但模仿学习它。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顶顶顶,把楼主顶到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