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关于中断里堆栈指针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6-01-15):
关于中断里堆栈指针切换的问题
在ucosii系统中,每个任务都有一个自己的堆栈,所以有任务进入中断函数中需要做一次堆栈指针的切换,但是发生中断嵌套的时候却不用切换堆栈指针。
那是不是说所有的中断都共用一个堆栈呢?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高优先级中断执行完之后,堆栈指针是不是又回到了进入高优先级中断时的位置呢?最近学ucosii系统是越学越糊涂,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ucos

网友A:
切换栈主要是为了中断使用自己独立的栈,这样就不用在每个任务的栈空间中给中断预留了
中断嵌套时,只要压栈和出栈成对使用,高优先级中断退出后栈指针还是会回到中断产生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