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电器错插220V 还有救吗?

楼主:
今天老师把他从日本采购的 空气净化机 带来让我修,其原因是:他把电压错插到220V上了,不知道坛友们有类似的经验吗?这玩意还有救吗?

网友:
先拆开看坏了那些元件,拍个图

网友A:
这个看情况了 要是220v插110v估计还能用,不过不是说日本电器质量号码 220v来一下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B:
拆开看看吧 也许就是保险丝断了呢

网友C:
如果电路设计时,考虑到高压损坏问题,修理起来就简单了,可能仅是保险丝和(或)压敏电阻损坏。

过去有种国产的电视机,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设计的。

如果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也不敢说烧 坏了哪儿,有没有救

以上只是猜测,没有见到东西,说不准的。

网友D:
只要知道哪儿坏了就一定有救,现在各类电子元器件不难买,不一定非要原型号替换。拆机先看是否有元件烧毁,再一步步测试判定。从原理入手的维修,对提高技术水平很有好处。俺入门电子技术从装收音机起步,整个中学时代,曾大量维修电视、收录机、收音机之类的家用电器,都是从外观检查到原理分析入手,边做边学,技术进展很快。大学及工作以后,反而主要精力放在“诗外功夫”上了。

网友E:
如果有保险丝烧了好办,如是电源输入回路烧坏就有麻烦,观察和测量看什么烧毁,一般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保险丝烧了好办,如是电源输入回路烧坏就有麻烦,观察和测量看什么烧毁,一般可以测量出来

我今天拆开看了,压敏电阻烧了,或许保险丝也少了。 明天去市场买来换上应该就好了。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拆开看了,压敏电阻烧了,或许保险丝也少了。 明天去市场买来换上应该就好了。 感谢回复!

可顺便买个合适功率的220v转12v电源转换器

网友:
已经修好了,就是保险丝烧了,加上压敏电阻烧了。其实就是压敏电阻烧了,电流过大接着就把保险丝烧了。这是一套保护电路,经典的保护电路,领教了,改天写个总结发到论坛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情况了 要是220v插110v估计还能用,不过不是说日本电器质量号码 220v来一下应该也可以的吧

修好了,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知道哪儿坏了就一定有救,现在各类电子元器件不难买,不一定非要原型号替换。拆机先看是否有元件烧毁, ...

修好了,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路设计时,考虑到高压损坏问题,修理起来就简单了,可能仅是保险丝和(或)压敏电阻损坏。

过去有 ...

修好了,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吧 也许就是保险丝断了呢

恩恩,搞定了

网友G:
楼主帮忙呀,我新买的也插了220坏了,求指点,急急,请加qq9101390.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帮忙呀,我新买的也插了220坏了,求指点,急急,请加qq9101390.多谢

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