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出现类似飞线(不是飞线,飞线全部隐藏后还存在)的线条,删不掉

楼主:
1、PCB中出现图示线条(类似飞线,但不是飞线,因为我把其他飞线全部隐藏还是存在);删除不了。
2、ctrl + A全选,删除也删除不了;
3、貌似是toplayer正面的线,单层显示在toplayer时 才有;

PCB图,器件已被删除

PCB图,器件已被删除

网友:
就是没刷新过来吧

网友:
有没有非常精通altium designer的人帮忙看看,AD软件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网友:
这个有碰到过,软件问题
把相应的元件删除掉,重新从原理图update一下试试
或者更新AD版本,最近没有发现过类似情形了,AD14

网友:
检查DRC后没有错误,但这些线条还是存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碰到过,软件问题
把相应的元件删除掉,重新从原理图update一下试试
或者更新AD版本,最近没有发现 ...

重新从sch到PCB update 还是存在这些线条;

跟新后

跟新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从sch到PCB update 还是存在这些线条;

删除此PCB文件,新建一个试试

网友C:
右下角有个Clear,点点那个试试。应该是没有刷新过来吧。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PCB文件,再导入试试
无法解决的话 上传网标导入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有个Clear,点点那个试试。应该是没有刷新过来吧。

试了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PCB文件,再导入试试
无法解决的话 上传网标导入截图看看

重新建立PCB肯定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建立PCB肯定可以啊

那就不是器件的问题喽~

网友:
重新新建工程,就好了。但是您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发生的。

网友:
其实这是别人问我的,我试试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别人操作上不对吧,我没有遇到过,谢谢大家

网友:
就是软件自己抽风了。。刷新一下,或者重新导一遍吧

网友E:
这应该是网络连接线,器件虽然删掉了,但是有一些你看不见的连接线路存在。你全选,然后剪切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网络连接线,器件虽然删掉了,但是有一些你看不见的连接线路存在。你全选,然后剪切试试。

如题: ctrl + A全选,删除也删除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题: ctrl + A全选,删除也删除不了;

剪切,不是delete

网友:
还是不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