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样电阻功率范围内,什么原因会导致采样电阻发烫

楼主:
调试电路发现,当流经采样电阻的电流为3A时,电路跑一会用手触感烫,电阻是2512封装 R050 2W,就3A这个电流为什么会导致电阻发烫呢

网友:
额定功率是长时间不烧坏的值吧,发烫肯定是散热不好,电阻附近有没有大的散热铜皮呢?

网友:
把焊盘加大。

工作时的功耗大,一定要考虑散热问题,如果在电路允许的温升倒也不用管它。如果温升接受不了,也可以换个功率更大的电阻,或小数值的。

网友:
自己算算耗散功率,根据需要的耗散功率选择电阻时,注意要留取足够的余量(余量大于50%以上,最好大于100%)和采取适当的散热措施。另外,功率电阻尽量采用有引脚型的,表贴的相对容易失效。

网友:
发热厉害是散热不够,如果单纯电阻功率不够的原因,R050电阻有1W2W3W的,,换3W的试试

网友:
一般电阻是75度为额定功率,温度上升需要降额使用,需要看你规格书上参数

网友: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你选型不对。采样电阻选择4线毫欧级别的高精度电阻,取出毫伏级别的信号供测量或者保护监测就不会发热了。因为热量和电流的二次方成正比和电阻成正比和通电时间成正比。你要达到你的要求只能从阻值上下手,因为其他两个你没法改变,改变则不能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
康铜丝  这个好  0.05 X 3     0.15W 发热了  时间长一点还是很可观的  要么两个0.1电阻并起来0.05Ω

网友A:
我喜欢用线绕电阻来做采样电阻,功率要比预算大30%以上 这样才能保证精度,因为电阻在温度变化时阻值也在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线绕电阻来做采样电阻,功率要比预算大30%以上 这样才能保证精度,因为电阻在温度变化时阻值也在变 ...

线绕电阻做采用有优势,低电压端的采样基准电路可能会用线绕电阻,
但在做东西有体积要求时,比楼主的2512封装的要大很多,,

网友:
0.45W功率,电阻必须发热。

网友:
60度以上就会手感发烫了吧,所以要测量具体温度才能说这个温升是否能接受。毕竟0.45W的功耗在那里了。加强散热就需要加大焊盘周边的铜箔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