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输出的方波信号,9.6Mhz,3.3v vpp 请问如何转换为同频且幅度为2-3V正弦波信号

楼主:
1.如题,请教一下各位大大,FPGA输出的波形如下图,频率9.62Mhz, PK-PK 3.09V,需要将这个信号转换为 幅度为2~3V的同频9.6Mhz 的正弦信号,该用什么电路去实现?, RC无源滤波, 有源低通滤波还是什么?

2. 之前有对上述输入信号 做过RC滤波 ,截止频率取得是9600Khz,计算出如下的电阻电容值,电路如下图,仿真过后输出的波形还可以,但是不够圆滑,接入实际电路后就差了很多,达不到想要的干净的正弦波,这是不时输入信号的原因?,另外由于RC滤波后输出信号只有几十mv,后极又存在放大的问题。

3.另一种是接手这个项目时他人留下来的原理图和印制板,是通过OPA690来实现的,但是给该电路输入FPGA输出的信号时,其示波器观察波形如下,也很不理想。

电路如下,查了下OPA690的数据手册,应该是一个二阶的巴特沃兹滤波器

本人硬件电路的知识比较匮乏,希望各位老师傅能给个启发,该电路能否用OPA690实现或其他方法,我该如何计算等,用词不当还请指出,希望有经验的老师傅帮忙参考一下,自己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
以前我使用直流电机驱动IC DRV88xx(具体型号我不记得了 驱动电流1.5A那个)产生方波驱动变压器升压接变压器3V处,然后再用示波器测量变压器220端的波形和电压,当我把频率调到好象是接近10M时输出端就变成正弦波了,示波器看起来不错,很平滑。

网友:
方波可以分解为基波及三次以上的各种谐波,使用滤波法是可以实现的。

其二,为了滤波容易,建议采用SVPWM方式来合成正弦波

网友:
用有源低通滤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