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实现BLE后台持续连接外围设备

楼主:
以下介绍iOS(iOS7)在后台BLE持续连接外围设备的开发步骤。

感谢Mario提供了

。我基本上是按照他的代码做介绍。

步骤简述

基本步骤是:

  • 创建项目,设置plist
  • 实现delegate方法,判断蓝牙状态,如成功则扫描指定UUID设备(如不指定UUID,则无法后台持续连接)
  • 实现delegate方法,当发现指定设备后,连接该设备
  • 实现delegate方法,当连接指定外围设备成功,编写定时器,每秒读取1次RSSI
  • 实现delegate方法,当监听到失去和外围设备连接,重新建立连接
  • 实现delegate方法,当读取到RSSI值,打印出它的值
创建项目,设置plist

创建一个Single View Application即可。

项目引入CoreBlue.framework。

代码中:

#import

让ViewController实现相应的delegate:

@interface ViewController ()

下面就是实现delegate相关方法了。

判断蓝牙状态

代码:

- (void)centralManagerDidUpdateState:(CBCentralManager *)central
{
    DLog();
    if (central.state == CBCentralManagerStatePoweredOn) {
        [self.centralManger scanForPeripheralsWithServices:@[[CBUUID UUIDWithString:@"f3d9"]]
                                                   options:nil];
    }
}

其中f3d9是我连接到iPad mini2的LightBlue app模拟的BLE外围设备,你要换成你设备的UUID。

或者不设置具体的UUID:

- (void)centralManagerDidUpdateState:(CBCentralManager *)central
{
    DLog();
    if (central.state == CBCentralManagerStatePoweredOn) {
        [self.centralManger scanForPeripheralsWithServices:nil
                                                   options:nil];
    }
}

貌似这样也可以,但是运行几分钟后,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报错:

2014-01-02 11:10:40.799 BLEBackgroundMode[6961:60b] CoreBluetooth[WARNING] is not connected
发现指定设备后连接该设备

代码:

- (void)centralManager:(CBCentralManager *)central didDiscoverPeripheral:(CBPeripheral *)peripheral advertisementData:(NSDictionary *)advertisementData RSSI:(NSNumber *)RSSI
{
    DLog(@"peripheral name %@ id %@ rssi %d", peripheral.name, peripheral.identifier, [RSSI integerValue]);

    self.peripheral = peripheral;
    [self.centralManger connectPeripheral:peripheral options:nil];
}

这里要注意,将peripheral对象设置给成员变量,保持对这个对象的引用,否则会因为没有引用计数而被回收。

连接指定外围设备后启动读取RSSI定时器

代码:

- (void)centralManager:(CBCentralManager *)central didConnectPeripheral:(CBPeripheral *)peripheral
{
    DLog();
    self.peripheral.delegate = self;
    if (!self.timer) {
        self.timer = [NSTimer scheduledTimerWithTimeInterval:1.0
                                                      target:self
                                                    selector:@selector(readRSSI)
                                                    userInfo:nil
                                                     repeats:1.0];
        [[NSRunLoop currentRunLoop] addTimer:self.timer forMode:NSDefaultRunLoopMode];
    }
}

这里创建了定时器(NSTimer),每间隔1秒读取1次RSSI,如果读到了就会触发peripheral的delegate方法,下面会说。

因为这个方法是iOS系统调用的,因此Timer是通过runloop跑在系统线程中的。

失去和外围设备连接后重建连接

代码:

- (void)centralManager:(CBCentralManager *)central didDisconnectPeripheral:(CBPeripheral *)peripheral error:(NSError *)error
{
    [self.centralManger connectPeripheral:peripheral options:nil];
}

这个方法是必须实现的,因为我监控到,我的iPhone4S(Central)连接iPad mini2(Peripheral)大约每10秒钟就会中断连接,正好触发这个方法重建连接。

重建连接可能造成数秒后才能读取到RSSI。

读取到RSSI值后的操作

代码:

- (void)peripheralDidUpdateRSSI:(CBPeripheral *)peripheral error:(NSError *)error
{
    if (!error) {
        NSLog(@"rssi %d", [[peripheral RSSI] integerValue]);
    }
}

这个方法读取到RSSI值,本示例中,基本上每秒读取到1次。

存在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测试,比如跑其他大应用,系统是否会停止BLE连接,这方面是否需要保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