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电器一般用哪家的电源芯片

楼主:
低功耗电器一般用哪家的电源芯片?TI,美信,ADI还是哪家?一般从哪几个方便考虑?

网友A:
看你的产品定位了 军工、工业还是家用?以前的国半和凌特在高端电源方面做的很不错 www.linear.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产品定位了 军工、工业还是家用?以前的国半和凌特在高端电源方面做的很不错 www.linear.com

主要是用在水表 热能表一类的产品上,要求主要就是低功耗之前没做过,感觉一头雾水

网友:
需要能量采集功能吗
LINEAR有几款热电转换的电源芯片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能量采集功能吗
LINEAR有几款热电转换的电源芯片非常好

不用,上半年应该先做水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用在水表 热能表一类的产品上,要求主要就是低功耗之前没做过,感觉一头雾水

你的电源是指LDO吧,要求静态电流特别低。

网友:
如果你需要高端的锂电池充电管理什么的就不用看我下边的文字了
水表这种东西部都直接用电池吧,两节电池直接能驱动大部分低功耗MCU。还是你其他芯片需要升压,感觉升压和电池供电就是有点矛盾的。大电流(百mA)DCDC降压的话我推荐你看看福斯特的,不过我猜你找不到资料,需要的话可以找我要

网友C:
想要低功耗,应该用效率尽量高的开关电源,这个可以去LT、TI、MAXIM、ST等大厂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要低功耗,应该用效率尽量高的开关电源,这个可以去LT、TI、MAXIM、ST等大厂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

LT是凌特吗

网友:
低功耗的MCU建议还是TI 的

网友:
德州的应该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