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丝印层的显示了封装信息

楼主:
昨天,接到电话,pcb加工厂说电路板的丝印很乱,看不清元件的标号。我一想,不应该啊。我花了一些时间,把丝印摆放整齐啊。后来,加工厂发了图片,我发现,真是的乱的。可是pcb上是清楚的。什么情况。看看gerber吧。我发现丝印层竟然真的是乱的。除了元件的标号,C1,R1等,还有封装的显示。

网友:
在顶层和底层的丝印,分别检查,ref.des和 part type,发现ref.des 是元件的标号,C1,R1。 part type 对应的是元件的封装。保存了cam文件,终于生成了清晰的gerber啦。
当时也没仔细检查。还好板子小。件不多,经过沟通,可以焊接了。生成gerber文件了,每一层,起码应该扫一眼啊。

网友:
检查pcb的cam文件,看到了丝印层的信息。看到了输出信息,包括ref.des   和  part type。问题可能就这这些地方。

网友A:
我通常是直接发送原始pcb文件给工厂的,Gerber文件不需要导出。

网友:
哈哈  说明楼上板子简单,且不专业
当然我也是直接发PCB的

网友:
楼主应该在制作封装时候,固定的把丝印信息放到指定层。然后在出丝印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通常是直接发送原始pcb文件给工厂的,Gerber文件不需要导出。

恩,我原来也直接发过片pcb,确实轻松愉快。这次,想试一下gerber,结果,还真花费了一些精力。

网友B:
Pcb文件转化成gerber文件发给制板厂是个好习惯。
是保护自己劳动成果的好习惯,万一泄密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文件转化成gerber文件发给制板厂是个好习惯。
是保护自己劳动成果的好习惯,万一泄密了呢,,

这个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