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电机驱动电路总是烧mos管

楼主:
控制芯片输出电压为3.3v,vcc为7.2v,电机电流0.11A,电机有负载,电路图中上拉电阻没有焊,只要电机转一会,NMOS管就毁了,在这地方绊倒好几次了,主要是硬件不太懂,现在硬件弄不好就不能研究软件,真心急啊

网友A:
不懂,帮顶,顺便问下管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顺便问下管子多少钱买的

50个12¥

网友B:
下拉电阻搞大点 10k吧 常用值,测一下mos管的压降 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上面图上画的是稳压二极管,实际中使用个1n4007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拉电阻搞大点 10k吧 常用值,测一下mos管的压降 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上面图上画的是稳压二极管,实际中 ...

如果说没导通的话是不是因为栅极电压太低了,加个上拉电阻可行?

网友:
為什麼會將M1_R1取值這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