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脑子越来越不好使啦。

楼主:
去外面作测试,离公司比较远,就前一天晚上把东西先拿走。第二天就不去公司了。在路上。突然脑子里闪了一下,是不是没拿电源线?回忆我装东西的动作,越来越感觉没装电源线。已经太晚了。算了吧。会到宿舍。思考明天要不要去拿电源。其实,顺利的话,不用电源也可以搞定。但心里还是没底啊。怕出点别的情况。电脑没电,就死翘翘了。终于决定明天去公司。哎。闹铃提前。第二天,折腾到公司。早起这么长时间,地铁的人就稍微少了一点。终于到啦。开门,走到桌子前,准备眼前出现电源线的景象。什么?没有?我靠。急忙把包裹打开。靠。电源线我没忘啊。崩溃了。我昨天,似乎有意识,可以打开包裹看看,万一电源线没忘带呢。后来还是没查。我靠。自己莫名其妙的怀疑。确定忘带。没有检查。还要坚持来公司拿。一个个环节都发生错误。最终导致,白跑一趟。哎。脑子真的是不行啦。单纯从概率学的角度考虑,大概16分之一的可能。是压力太大。还是真的老了?

网友:
我也干过

网友:
压力太大所致。
小时候,治安不好,家人反复交待要锁好门,可经常出门总觉得没锁门,于是回去检查,发现从未没锁过。后来觉得这是一种“病”,再有这样的想法就下决心不回去检查,没锁就没锁,于是“病”就好了。上高中时,代数老师不愿像其它老师那样总是交待学生要如何如何、不要如何如何,他为此讲了个笑话:大人让孩子出门打酱油,说去打酱油,别打成醋哦,要不然打pp。于是孩子一路念叨,打酱油、别打醋,打酱油、别打醋……结果,打回一瓶醋来。人往往如此。
类似的问题其实不罕见,有心理学者给出建议,说锁门后做件什么事来暗示自己完成了目标。于是有个老几据说每天外出锁门后先要打套降龙十八掌再走……

网友A:
现在生活压力就是比较大呀!每个人都有这个的经历,出了门想不起来到底门锁好了没有,然后返回来看看,没的确锁好了额

网友B:
我一下车就会锁车门,当我转个弯看不见车后总觉得没锁,于上再按一次遥控,听到确认提示音后才踏实。

网友B:
我打五笔的,以前很少打错字,现在却是常有的事。
平时手机都是放在包里,上周接个电话后把手机放在身上口袋里,下班时找手机花了二十分钟。

网友:
类似的事情大家都犯过吧,年轻人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网友:
忘带东西常有的事。。。
快用忘不了。。。
就记得小时候这句广告了。。。

网友:
呵呵,谁都有过

网友C:
本来除了系统提醒的回一下就走不准备多看帖子或回帖的,看到这个标题还是忍不住看了下。主要是自己这段时间尤其丢三落四的。

但就帖子疑问一下吧
不知道怎么推出来十六分之一的
如果万一真的忘了呢?损失比跑一趟短距离如何呢?
也许暂时耽搁一下还是没办法的办法呢。不过反正是算倒霉

网友D:
别感叹,年纪越多会越严重,祝贺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压力太大所致。
小时候,治安不好,家人反复交待要锁好门,可经常出门总觉得没锁门,于是回去检查,发现从 ...

EE某位小朋友,就是锁门要锁很久,如果把她一个人留下锁门,就更是灾难了。我们一直给推到处女座的身上,原来这病有的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E某位小朋友,就是锁门要锁很久,如果把她一个人留下锁门,就更是灾难了。我们一直给推到处女座的身上, ...

其实,真正的“治”是通过流程来实现的,前面说的“打降龙十八掌”虽是玩笑,但却是有效的办法。一定要做到零忽视时,把该事安排在一系列事件之中,一件件做,一件件检查。西方人做事喜欢搞流程,还要有书面的表格什么的就是为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真正的“治”是通过流程来实现的,前面说的“打降龙十八掌”虽是玩笑,但却是有效的办法。一定要做 ...

我也觉得流程靠谱,光凭脑子记不住

网友G:
你应该少想点事。整天折腾你那大脑。不行啊。悠闲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應該是內存不足導致,平常可以把不重要的東西記到手機的日曆或記事本就行。就像有一個1T的硬盤,把所有沒用 ...

恩,有的时候,我也会往手机上记一些东西,不是很紧急,但是还是需要做的事情。有的后来做了,有的一直没做。总是感觉搞点东西,各种没有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力太大所致。
小时候,治安不好,家人反复交待要锁好门,可经常出门总觉得没锁门,于是回去检查,发现从 ...

有时候,做了什么,还是有印象的。可是,总有一些环节,做了,还是被忽略。其实,这种事情,我会列一个单子,写好要带的东西。看来也不是每次都好使啊。还是要调整心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生活压力就是比较大呀!每个人都有这个的经历,出了门想不起来到底门锁好了没有,然后返回来看看,没的 ...

锁门检查是经典案例。也有时候,出门后怀疑,是不是忘记关灯了,是不是把电源拔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下车就会锁车门,当我转个弯看不见车后总觉得没锁,于上再按一次遥控,听到确认提示音后才踏实。

是啊,有的时候,锁了车门,都听到声音了。还是用手再拽几下,怕再开了。偏偏有的车带感应功能,一拽,真开了。小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五笔的,以前很少打错字,现在却是常有的事。
平时手机都是放在包里,上周接个电话后把手机放在身上口 ...

我也有一次找不到手机,就那么点地方。就是找不到,后来,无奈,找房东,让他打电话。才发现手机掉在床边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除了系统提醒的回一下就走不准备多看帖子或回帖的,看到这个标题还是忍不住看了下。主要是自己这段时间 ...

大概估算啦。默认每个项目都是二分之一的概率。比如是否会去怀疑忘带电源,这个事,实际不是二分之一,大概这么算了。大概有四个项目,会导致出现,带了电源,还白跑一趟的情况,于是16分之一。还是心理作用。要是真忘了,跑一趟还是值的的,起码不用担心出现电脑没电而不能继续测试的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感叹,年纪越多会越严重,祝贺你

谢谢你的祝贺啊。16年,涨岁数了。看来,得做好准备啊,准备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其实,真正的“治”是通过流程来实现的,前面说的“打降龙十八掌”虽是玩笑,但却是有效的办法。一定要做 ...

明白这个意思,科学的管理胜过强大的大脑,我是有物品清单的,主要还是脑子老瞎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应该少想点事。整天折腾你那大脑。不行啊。悠闲点吧。

是的,减轻大脑的负担,情况才会有所改善。有时候,我就觉得没有状态。想要调试一个东西。感觉好乱。只好把要做的具体动作记下来。缓一缓精神。稍后再看要做什么。哎,是该调整一下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明白这个意思,科学的管理胜过强大的大脑,我是有物品清单的,主要还是脑子老瞎想。

有清单不够,显然没有校对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清单不够,显然没有校对一项。

清单是写在电脑里的。除了电脑和电源线,别的都到位了。然后关电脑。给我怀疑没带电源线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写纸上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