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安装

楼主:
1.点击xsetup,ignore,ignore,next

2.全部 i agree, next
3.选择一个想要安装的版本,next

4.选择要安装的工具、器件,next

5.选择路径,install,安装刚才的选择版本器件及工具要22+G,也是够了,
这里注意不仅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而且安装包文件路径也不能有中文,有中文会提示某某文件打开错误,
出现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我存放安装包的磁盘分区快满了,安装中需要解压,磁盘分区不够了吧,换了个没有中文且空间较大的磁盘分区

安装界面,时间相当长得半个小时

安装驱动,确定

license管理器,先关闭

让设置matlab路径,找到之后说不支持这个matlab版本,记得我装的是matlab2011b,可能版本比较老吧,先不管他

网友:
安装之后桌面出现四个图标

网友:
22g好大啊

网友:
废话了好几楼
接下来尝试和谐之
在vivado 2015.4的help->manage license或者在开始->所有程序->xilinx design tools->vivado 2015.4->manage xilinx license

crack包里的license文件

看截止日期大部分是永久permanent,但有几个到22-dec-2016,不知道为啥

这时候关闭license manager
将crack包里的文件按照文件路径拷贝到安装路径下的对应路径

网友:
现在的开发包都这么大,貌似新版的vs  30+G而且必须安装到c盘

网友A:
2015,挺新嘛,我还是用201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5,挺新嘛,我还是用2014的。

2014是不是有永久的破解?这个最新版只破到10月份

网友:
请教大神,安装到最后出现这个东西是什么原因?

请教大神,安装到最后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请教大神,安装到最后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您好,我安装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麻烦您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吗?QQ:59300997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安装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麻烦您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吗?QQ:593009975

描述一下版本号,系统版本,如果按照步骤来还是出现问题的话,就要考虑系统与软件版本的问题了,可以换个不同版本的安装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