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示波器(四)任意波形动态显示

楼主:
任意波形动态显示
简易示波器功能描述:

1.测量直流信号、交流信号的电压幅度;

2.测量交流信号的周期,并计算频率;

3.显示交流信号波形;

4.波形的放大和缩小;

5.···········

暂时就先实现以上几个简单的基本功能,STM32芯片是3.3V供电,AD采样也只有0-3.3V,前端没有做硬件电路,所以这些测量暂时都是0-3.3V;

目前实现功能:任意波形动态显示
首先看一下效果:
1.采集IO引脚翻转:
2.采集DAC模拟输出锯齿波:
3.采集DAC模拟输出方波:
大致实现过程:
首先在之前贴基础上更改:STM32F469I_Discovery简易示波器(三)方波简单显示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0838&fromuid=593777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uint16_t uhADCxConvertedValue[1024*6] ={ 0};
a.ADC连续采集1024*6个数据并使能DMA存储在uhADCxConvertedValue数组中;
                HAL_ADC_Stop(&AdcHandle);
                for(i = 0; i < 1024*5; i++)
                {
                        y3 =400 - (80*3.3*uhADCxConvertedValue[i+512]/4095);
                }
                HAL_ADC_Start(&AdcHandle);
                flag = 1;
b.DMA完成后进入中断,关闭ADC采样并将数据复制到显示缓冲区的数组中,设定标志位置1,开启ADC继续采集(如果不暂停ADC,新采集的值会打乱完整的1024*6个数据,所以复制过程中暂停采集);
                 if(temp == 0)
                  {
                        for(i = 0; i<500;i++)
                        {
                                aPointsRe.y = y3;
                                //aPointsRe.x = x;
                        }
                }
                  else if(temp < 10)
                  {
                          for(i = 0; i<500;i++)
                        {
                                aPointsRe.y = y3[i+temp*500];
                                //aPointsRe.x = x;
                        }
                  }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DrawPolyLine(aPointsRe,              /* Ö¸ÏòòaÏÔê¾μÄÕÛÏß */
                                                         GUI_COUNTOF(aPointsRe), /* μãáD±íÖDÖ¸¶¨μÄμãêyá¿ */
                                                         50,       /* Ô-μãμÄXλÖà */
                                                         40);
                  temp++;
                  if(temp == 10)
                  {
                          temp = 0;
                          flag = 0;
                  }
                  GUI_Delay(100);
c.回到主函数进行数据处理,由于每次显示的是500个数据,所以显示10次后在此读取ADC数据进行显示;

网友A:
这个挺棒!!手里没板,玩不动

网友B:
触发还没加上吧,建议看一下魏坤示波器里面设置触发的思路,比较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棒!!手里没板,玩不动

感谢支持,以后继续更新

网友:
感谢支持,以后继续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还没加上吧,建议看一下魏坤示波器里面设置触发的思路,比较牛

嗯,也就是刚刚实现AD采集显示,以后在完善更新

网友:
实时显示:

网友:
买一个示波器要至少几百,你这一下子省了不少钱啊。不错不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没有触发波形就会乱显示  ,大家有没有个好的触发方法  ,好像看魏坤第一款是使用软件触发的   如果要软件触发该如何写这种程序的思路。如果硬件触发又该如何设置MCU时间差,或有相关的硬件触发电路图没   想向各位大神学习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