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一主多从通讯

楼主:
大神,我做一个项目,用pic18f452,发现spi口已经备用于SD卡信息读取,我想在加一个nokia5110,是不是需要弄到片选,spi一主多从通讯,这个在电路上怎么实现呀?还有我想要用一个tft显示SD卡里面的图片,这个tft最少要几个IO口,似乎又要用到SPI,求指导,似乎io口不够用了啊……

网友:
3个方案:
1.换个MCU(貌似32位单片机的SPI多点).
2.利用IO模拟SPI,(速度可能存在问题,尤其是驱动TFT时)
3.添加SPI的扩展芯片.

网友A:
SPI就是配合片选用的,本身就算只有一个设备也是要有片选的,只在通信的时候片选拉低从设备才会响应SPI通信

如果需要两个从设备同时进行SPI通信就需要两个单独的接口,或者用GPIO软件模拟一个出来
不过鉴于单片机一般也没有多线程的用法,基本上一个SPI接口配合片选就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I就是配合片选用的,本身就算只有一个设备也是要有片选的,只在通信的时候片选拉低从设备才会响应SPI通信 ...

主要是楼主挂接的SPI设备速率不一致,有快的(如TFT),也有较慢的
共用一个SPI口,可能由于速率问题,出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楼主挂接的SPI设备速率不一致,有快的(如TFT),也有较慢的
共用一个SPI口,可能由于速率问题,出现异 ...

那就切换的时候配一下速度呗,一般就是改个时钟频率,或者就取一个都能满足的速度就好了

网友:
建议一个模拟SPI,另一个标准SPI

网友:
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将一些配置脚硬件拉高拉低,像我之前做的一款板子OLED屏,我只用到写所有RD线就接一个固定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