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 智能小车

楼主:
现在给小车一个精确的地理位置,有办法让小车接收到这个地理位置后,自行运往指定的地理位置吗

网友A:
是09年的声音导引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09年的声音导引系统?

这个我不清楚啊 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吗

网友C:
这要看距离和精度的要求。如果是大范围的,GPS方案首选,但定位精度不足。如果是小范围高精度的,那需要一个信标,引导方法很多,需要楼主给出具体的要求和使用环境等相关信息,否则无从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清楚啊 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吗

你看看09年电赛的题目以及获奖的队都是怎么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距离和精度的要求。如果是大范围的,GPS方案首选,但定位精度不足。如果是小范围高精度的,那需要一 ...

是要小范围高精度的 请问有什么引导方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要小范围高精度的 请问有什么引导方法啊

都说了,要具体信息,根据应用的特性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要具体信息,根据应用的特性决定。

我的想法是人跟小车有一段距离(距离范围不用很远  几米就行了),然后人在远处通过手机发送信号给小车,然后小车自主运行到人的地点 用zigbee和gprs能实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要具体信息,根据应用的特性决定。

我的想法是人跟小车有一段距离 距离范围不用很远  几米就行了,然后人在远处通过手机发送信号给小车,然后小车自主运行到人的地点 用zigbee和gprs能实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人跟小车有一段距离(距离范围不用很远  几米就行了),然后人在远处通过手机发送信号给小车, ...

做不到,Zigbee和GPRS不是为此类应用而设,用场强法只能接近到大致距离。想实用的话,可以用光学法,摄像头+预设标靶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神用 nrf24l01+ 可行不?小車裝一個,外面佈置4個,測時間差。

不行,为什么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光流傳感器成本好像挺大。。。

最简单、廉价的摄像头即可实现,处理器要求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有想過的。
在小車上,t0 向外面4個 nrf 24 發個訊號出去,然後,等接收回覆,再計算時差。弄個 ...

不想想光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人跟小车有一段距离(距离范围不用很远  几米就行了),然后人在远处通过手机发送信号给小车, ...

你看看这样行不:在小车上装上超声波传感器 用来接收超声波,不远处人手持超声波传感器发射模块,当小车接收到超声波信号时,得出与人相距的距离,判断方向之后向人推进,超声波周期性传播,减少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