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6的SPI驱动问题

楼主:
研究一下2416的SPI。需要当作SPI从机。最好使用中断接收。  网上搜集了资料说是和6410公用驱动,那么怎么加载呢一个驱动呢?
编译内核之后在arch/arm/match-s3c2416目录下出现dev-spi.o 在driver/spi目录下有spi-s3c64xx.o 。
是不是将这两个模块使用insmod命令加载一下就可以了?默认的好像是spi主模式。怎么调成spi从模式并可以中端接收呢?

网友:
追问一下,如果是做SPI主机,那么需要加载那些驱动呢?是不是arch/arm/match-s3c2416目录下的dev-spi.o 和driver/spi目录下的spi-s3c64xx.o ?

网友A:
不好意思,一般我们都把CPU的SPI作为主机,作为从机的模式我们也还没有用过,所以需要你自己去偿试哦。。。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一般我们都把CPU的SPI作为主机,作为从机的模式我们也还没有用过,所以需要你自己去偿试哦。。。

感谢回复,如果是使用SPI主机的话,需要加载什么呢?我看到bus/platform/device 和bus/platform/driver目录下已经有s3c64xx-spi.o和s3c64xx-spi了,是不是算是已经有spi主的驱动了?直接写应用程序打开s3c64xx-spi即可?

网友:
追问一下,开发板支持CAN总线,看了一下CAN的控制器是SPI驱动的,那么就意味着开发板已经支持SPI主模式了,但是在/dev目录下并没有找到相应的驱动。请问应用程序是如何操作spi的?打开哪一个设备?

网友:
开发板到底支持不支持SPI主模式?如果支持的话怎么加载驱动?/dev目录下没有发现spi设备。同时也没有找到对MCP2515的设备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开发板当然支持SPI主模式,但是得有相应的SPI设备,一般会把驱动做在内核里,比如CAN总线驱动,就直接支持了,如果你要另外的SPI设备,你可以参考CAN总线的设备驱动方法来做,不过,你大概对内核里的SPI工作原理还不太了解,建议你再百度一下

http://www.jyxtec.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当然支持SPI主模式,但是得有相应的SPI设备,一般会把驱动做在内核里,比如CAN总线驱动,就直接支持 ...

谢谢回复,我写了一个spi驱动,还没有测试。加载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写了一个spi驱动,还没有测试。加载没有问题了。

你好,你的SPI 怎么设置的,我的一直都看不到SPI设备,我用的是 linux 3.2.50 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