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觸發ADC

楼主:
請教各位
使用定時器,當定時器計數到近中斷後,自己去執行ADC轉換
與使用定時器,定時器計數後自行ADC轉換
有什麼差??

网友:
没看明白想表达什么哎。。。一个用中断一个不用?不用中断好像没办法确认计时结束啊

网友A:
可能表達得不是很好,就是比如說,

1. TIMER與ADC分開設定,ADC使用"ADC_TRIGGER_PROCESSOR"來做,
當TIMER計數到指定時間進中斷後,我使用手動ADC轉換來得值

2.TIMER和ADC使用"ADC_TRIGGER_TIMER"
當TIMER計數到指定時間進中斷後,會自行ADC轉換來得值

想了解一下,這樣是否有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表達得不是很好,就是比如說,

1. TIMER與ADC分開設定,ADC使用"ADC_TRIGGER_PROCESSOR"來做,
當TIMER ...

你这就已经把区别总结出来了啊,一个是用定时器的中断自动开始AD转换,一个是进到定时器中断写两句代码开始AD转换
区别就是那两句代码,速度的差别也就是那两句代码
但是手动开始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进行不同的配置,自动的只能在开始之前都配置好,看你想怎么用了

网友:
了解,
那在請教,
因我在DATASHEET裡都未看到,關於採樣率計算
ADC為16Mhz,採樣率是如何計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
那在請教,
因我在DATASHEET裡都未看到,關於採樣率計算
ADC為16Mhz,採樣率是如何計算出的??

我最近也刚刚调试完了TIMER触发的ADC采样,至于你说的采样频率,我觉得如果你配置成了定时器触发模式你应该是你的定时器目标值有关,定时器的周期的倒数,就是你的采样频率,我这有两句代码,你可以看看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周期性计数模式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SysCtlClockGet() / 10 );//计数频率10HZ
定时器配置为周期性计数,目标值是系统时钟频率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秒钟计数十次,计数完后就触发采样,也就是一秒钟做十次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