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使用1600米线材后得出的一点经验 小计

楼主:
3D打印机制作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一直在做测试及打印第一批参与者机器需要的零部件 打印线材长度超过1600米  其中报废材料预计超过600米

在这些报废的材料中  总结了一点关于3D打印机的一些设置和出现问题的调整方法

总结如下:

硬件方面会出现的问题
①效应器和固定挤出机的卡扣太紧 会在找平时候出现无法回弹 使限位开关失效
②支撑结构固定不牢 打印机工作时会出现晃动 会影响打印效果(本身想打印一个埃菲尔铁塔出来  如果没有把支撑固定牢  很可能你得到的是比萨斜塔。。。)
3鱼眼接头和效应器及同步带连接件的松动同样会影响打印精度  甚至使打印失败

软件方面 设置出现问题会出现一系列的麻烦
总的来说  在打印较小的物品时候 会出现尺寸大于设置  断层  料体堆积  悬空打印  等等
下面一一说明
很多很多问题都是由于调平设置的问题引发的  care软件带有自动调平功能  但此功能并不是万能的 不是说自动调平以后就可以使用打印机了  自动调平以后直接去打印  你会发现打印是悬空的  原因是通常我们自动调平的时候为了不长时间的让挤出机在美纹纸上戳点(造成美纹纸破损)通常都会吧差值调整到0.3(默认差值) 而打印机自动调平是测试6个点的位置  当有一个最低值和一个最高值的差不足0.3mm时  打印机就默认调平结束 但限位开关是用弹簧带动的 因此这里就产生了一定的差值  大概3mm左右  此时如果直接打印  就会出现打印悬空

这时候需要手动进行再调节 先让打印头置底 然后看打印头离平台的距离 一点一点的调整  但在调整之前 请先记录自动调平后得出的打印机Z轴高度  这样当你手动调平Z轴重点后  用这个值减去之前自动调平的值得出的数字再带入到自动调平功能中的差值中  进行最后一次自动调平  一般情况下 一次就通过了  记得保存设置

现在需要打印测试  用SOLIDWORKS画一个圆 直径65mm深度2mm足够  当然用其他软件也可以  保存为stl格式(三角面)进行打印测试
这个圆饼的尺寸不宜太小  否则当你打印稍微大一点的图形时  会发现其实你根本没有调平

观察打印头的运行轨迹及打印出的现场厚薄程度  是否出现有一边很薄甚至是没有的情况  如果出现  记录是在哪个轴的位置  回到调平中的设置ZYX三周去加减参数 这个当你们拿到机器的时候 就知道了  在每一部机器中  我会放入一份调平说明

在进行测试  如果还有问题  继续调整  直到打印均匀为止

此时 打印一个小件 看一下精度如何  如果没有问题  则可以尝试打印大一些的物件 看看有没有出现其他问题

问题肯定会出现的  关键是出现的问题对应的解决方法  掌握方法即可举一反三 对吧

600米的废料并不是测试需要的材料  正常完整的测试需要的线材也就是10米内而已  因为之前诸多的误区  使得废料的产生扩大了60多倍。。。

先说这些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马上对应问题进行咨询  我不是万能的 不一定所有问题都能解答的很明确  但会尽力而为

网友:
谢谢总结,这个对于自己使用3D打印机非常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