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请教CAN总线的通信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小弟目前在做一个CAN总线的项目,总长度大概700米,通信速率现在是31.25Kbit,56个节点,使用的STM32F103RC,现在已经试用,前期大概5/6天使用都很正常,昨天上午还跑的好好地,中间歇了一会,到下午,突然最后两三个节点就不行了,中间的节点偶尔也会离线。把最后一个节点的120欧姆电阻断开之后,整个系统又可以了。120欧姆连接就又不行了。
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连接点多,需要好好检查接插件,其选型非常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点多,需要好好检查接插件,其选型非常重要。

用的RJ45接口,8p8c, 实际使用的是,橙白、橙这对线,网线是5类屏蔽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RJ45接口,8p8c, 实际使用的是,橙白、橙这对线,网线是5类屏蔽线

这种连接方式真的很害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连接方式真的很害人

还请指明,小弟我好改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请指明,小弟我好改进啊!

实在不想再回忆那段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想再回忆那段日子

呵呵,兄弟你在哪里啊?要不一边喝酒一边讲讲你的“不堪往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RJ45接口,8p8c, 实际使用的是,橙白、橙这对线,网线是5类屏蔽线

那得非常注意压线和接口的质量,如果是工业设备,那是不能用这种招数的,必须用工业接线端子和适当的双绞线。

网友D:
把最后一个节点的120欧姆电阻断开之后,整个系统又可以了。如果,一直断开,是否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最后一个节点的120欧姆电阻断开之后,整个系统又可以了。如果,一直断开,是否能工作.

一直断开可以工作

网友E:
做过类似的CAN项目,不知道你我遇见的问题是否类似
我当时用多个120中端电阻将线路阻抗调到60Ω,就正常了。
你的工程中,如果因为线路阻抗本身就很低了,再并联120Ω之后会更加降低线路阻抗,因此影响到CAN通信。
此外,通信线缆也会影响到CAN通信,成本方面不做过多要求,一般使用双绞线以保证CAN的差分信号性能,上传一份CAN总线电缆规范的技术手册你可以参考。
我是用的51做MCU的,想和你请教下STM32 的CAN的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过类似的CAN项目,不知道你我遇见的问题是否类似
我当时用多个120中端电阻将线路阻抗调到60Ω,就正常了 ...

多谢!51和STM32的CAN总线,我觉得最大差别就是STM32是集成的CAN控制器,协议上面应该都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