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仕么液晶显示板不亮

楼主:
按着书上的程序输进去,除了头文件不一样,它是44x,我的是43x,别的都一样,也就显示板没反应,而且为仕么0是0xEB,1是0X60,两个x大小写不一致。

网友A:
原来是外面还要接一个3.6v电压输入,没人管的孩子伤不起啊  老是犯基础错误

网友B:
数码管的表示。0xEB--1110  1011   0x60--0110 0000 其实就是数码管的abcdefg等。这个你要看你的段码是不是和现在的液晶段码一致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的表示。0xEB--1110  1011   0x60--0110 0000 其实就是数码管的abcdefg等。这个你要看你的段码是不是 ...

大小写不一样没事吗 一个0xEB 一个0X60 x和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小写不一样没事吗 一个0xEB 一个0X60 x和X

应该没关系,你可以试试,如果小写的可以显示,大写的不能正常显示,那你就改一下。  这跟编译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关系,你可以试试,如果小写的可以显示,大写的不能正常显示,那你就改一下。  这跟编译 ...

问题是现在板子不亮啊

网友:
乾脆 LCDMEM[i]= 0xEF;  所有显示8,如果不显示,就不是代码的问题了。查看硬件连接

网友:
硬件是什么
建议参考一下430的dem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上我說的 高位 char 及 61 可以不用埋會。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138/ebook/594229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外面还要接一个3.6v电压输入,没人管的孩子伤不起啊  老是犯基础错误

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