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检测的AD部分电路应该是什么样的

楼主:
 现在的方法是直接把待采样的电压接到了单片机的模拟输入,所以测得的电压值波动比较大,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如果超出电压则电阻分压,加串电阻再TVS到地等

网友:
如果信号源驱动能力够,电压在合理的范围内,那么就可以直接接入,否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但楼主没有交待具体情况,所以只能泛泛而谈。前两天刚解答过一个用电阻分压接AD导致误差的帖子,楼主可以去看看,讲的算够详细的。

网友:
采样的电压的范围是多少,是否在单片机采集范围内。电压值波动比较大,实际的信号是怎样波动的。测量值超过了实际值吗。单片机供电,参考电平是否都稳定。

网友:
用个跟随器跟随吧。如果还是波动大,就要考虑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电阻分压采样,再不行的话加个跟随器试试。